大佬帮忙看看单片机原理图有无问题,焊接上了核心及其外围,但是上电无电流

楼主(2021-12-25):
电路原理图如下所示,其实是一个简单的核心板的原理图,下图的器件都焊接了,但是通电没有电流(接3.3V),之前没有用可调电源测试,下载程序下载不上,还以为是什么别的问题,后来上可调电源,都看不到电流跳变。量了芯片的供电管脚,都是有3.3的。小弟现在不晓得问题出在哪里了?大佬们帮我看看。非常感谢大家!!!

网友A:
如果不是休眠状态就是可调电源的电流显示问题,一般可调电源电流跳变在10ma以上吧。可以串联一只电流表看看有没有10ma以内的电流。

网友B:
如果还有线路板可以试试只焊接芯片看能不能烧进去,大概率是芯片焊接问题,

网友C:
你的可调电源分辨率多少?要毫安级的分辨率才能看出来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还有线路板可以试试只焊接芯片看能不能烧进去,大概率是芯片焊接问题,

没有芯片的外围芯片工作也可以正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可调电源分辨率多少?要毫安级的分辨率才能看出来 。

10ma能看出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是休眠状态就是可调电源的电流显示问题,一般可调电源电流跳变在10ma以上吧。可以串联一只电流表看看 ...

我问的我的可调电源的分辨率在10ma,我试试接电流表

楼主:
可调电源精度不足,可调电源的电流3ma,实际有6ma,但是还是远不足以让32正常运行起来。后来试了试每个引脚进行加焊和拖焊,目前下载正常了。就是虚焊的问题。非常感谢各位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