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100温度计原理图 恒流源如何去掉?

楼主(2021-12-25):
师傅让做一个数字温度计,传感器我用的pt100,现在就是恒流源要求去掉,但是不知道怎么修改了,求大佬解答

网友A:
直接在U3-3加一个0.255V电压,使RT1-100欧产生2.55ma电流做实验。

网友B:
做成电桥的形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在U3-3加一个0.255V电压,使RT1-100欧产生2.55ma电流做实验。

老哥,怎么搞啊

网友C:
用一只电阻接一个稳定电压,提供约2.5ma左右的电流(尽可能与恒流源电流接近),不过这样以来误差可能略大与恒流源电路。因为PT100的电阻会与温度变化而变化,导致分压作用使偏置电流略有变化,但不会很大。大多数情况下可以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