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实现节日彩灯控制,请问设计思路和流程要怎么弄呢?

楼主(2021-12-25):
用AT89C51单片机实现节日彩灯控制,请问设计思路和流程要怎么弄呢?小白真的表示很痛苦,论坛里的大神帮帮忙指导一下吧。

网友A:
怎么个彩灯样式呢,站内的流水灯花样满足不了吗??

网友B:
做几组流水式样的数组,依次读出并显示就行了。

网友C:
你是要驱动很多组彩灯,还是要多种模式选择啊

网友D:
举例:
1:三种灯色的组合灯珠RGB:R-G-B-RG-RB-GB-RGB
2:四种灯色的组合灯珠RGBW,可以这样组合:R-G-B-W-RG-RB-RW-GB-GW-BW
3:关于软件如何实现,利用定时器来计数,1MS定时器或者自己定义,BUFF累加,当BUFF累加到一定时间,就可以切换灯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要驱动很多组彩灯,还是要多种模式选择啊

想要驱动多组彩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个彩灯样式呢,站内的流水灯花样满足不了吗??

想要可以驱动多组彩灯,然后做出实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个彩灯样式呢,站内的流水灯花样满足不了吗??

想请问下,设计这样一个多组彩灯都有哪些功能模块呢,是不是还需要芯片?

楼主:
程序烧录要怎么烧录呢?

网友E:
彩灯控制不和普通灯控制一样吗  你可以多写几种变换花样的函数  定时的切换 灯闪烁的模式   也可以写按键控制程序 手动切换灯闪烁的模式  如何闪烁就看你想要什么样的效果了

网友F:
具体要看彩灯是什么线路结构,接线方式,电压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