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八段数码管先显示偶数02468再显示奇数13579 含原理图,源码

楼主(2021-12-26):
用单片机控制一个八段数码管先显示偶数02468再显示奇数13579,循环显示。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out  P0
uchar code seg[]={0xc0,0xa4,0x99,0x82,0x80,0xf9,0xb0,0x92,0xf8,0x90,0x01};

void delayms(uint);

void main(void)
{
uchar i;
while(1)
        {
        out=seg[i];
        delayms(900);
        i++;
        if(seg[i]==0x01)i=0;
        }

}

void delayms(uint j)
{
uchar i;
for(;j>0;j--)
          {i=250;
            while(--i);
            i=249;
            while(--i);
           }
}

Proteus仿真7.5版本dsn文件下载:

网友A:
这个程序这样更简明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void delay(unsigned long int t);
uchar code seg[]={0xc0,0xa4,0x99,0x82,0x80,0xf9,0xb0,0x92,0xf8,0x90,0x01};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void main(void)
{
        uchar i;
        while(1)
    {
                P0=seg[i];
                delay(20000);
                i++;
                if(seg[i]==0x01)i=0;
    }
}
void delay(unsigned long int t)
{
        whil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