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3解码芯片改解m4a?

楼主:
小白不懂电理不懂单片机不懂C,纯粹好奇
看到淘宝上的mp3解码芯片说是空片,需要下载程序才能使用,请问有没有可能修改程序使它支持m4a(aac-hev2)格式解码播放?aac解码器源码(含hev2和xhe-aac) https://github.com/mstorsjo/fdk-aac
如果可以修改完成m4a格式解码播放,那无损的flac和ape也可以吗?
修改后会不会遇到硬件运算速度瓶颈导致卡顿呢呢?用GoldWave打开同一首歌曲mp3码率245Kbps显示4秒,m4a码率48Kbps显示5秒,不懂写程序测试解码速度,只想到这个方法,粗略估计解码速度慢20%左右。
关于m4a(aac-hev2)介绍一下,aac-hev2我用fdkaac的48Kbps压缩,截止频率在20-21khz,一首歌才1兆多点,用三个设备均听不出与无损的差异,而mp3码率128Kbps能听出与无损差异比较明显。有没有大神测试下能不能听出来,看是不是我设备太低端了的问题。
还有fdkaac有32Kbps压缩参数,其实也听不出来与无损的差异,但是截止频率为16khz。从这点来看aac比mp3优秀太多了,48Kbps-32Kbps除以8为6-4kb一秒,放在2G手机时代的话,网速好点都能在线听歌了,关键还听不出与无损的差异。只可惜没有像mp3一样支持那么广泛。测试歌曲
S.H.E - Super Star(48Kbps)链接:https://pan.baidu.com/s/1iVhmdQzuG7f_cAjeGdCM2w 提取码:dglm
S.H.E - Super Star 无损源文件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bABhO67sFMtQE3VNMPY-5g 提取码:i2cb
fdkaac编码器源码 https://github.com/nu774/fdkaac
libfdk-aac源码 https://github.com/mstorsjo/fdk-aac
编译好的fdkaac编码器下载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l0Ufd7IB3bSYtBdDRX-N3g 提取码:bslb
编译教程 https://github.com/kekyo/fdk-aac-win32-builder
aac最新技术为xhe-aac,可惜目前没有找到同时支持三个技术(sbr,ps,usac)的编码器,只有一个exhale支持sbr和usac,感觉和hev2(sbr,ps)差不多。
exhale编码器源码 https://gitlab.com/ecodis/exhale
编译好的exhale编码器下载 https://www.rarewares.org/aac-encoders.php
xhe-aac播放用foobar200加上fdk-aac packet decoder插件可以播放。高版本安卓手机可以播放
fdk-aac packet decoder插件 https://kode54.net/fb2k

网友A(2021-12-26):
具体解码芯片是什么型号? 你要让它支持其他格式就要重新设计这个芯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具体解码芯片是什么型号? 你要让它支持其他格式就要重新设计这个芯片。

比如杰理AC1082?看某一个宝上说芯片可以自行编程,但是是OTP的,只能烧录一次,而且必须原厂提供的专用烧录器(五千块一套),或者你能推荐些能实现这些功能的常用廉价mp3芯片吗?能反复烧录程序而且用通用接口烧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具体解码芯片是什么型号? 你要让它支持其他格式就要重新设计这个芯片。

比如杰理AC1082?看某一个宝说可以自行编程,但是只能烧录一次,而且要专用烧录工具(5000一套),有没有能实现这些功能的常用廉价mp3芯片推荐一些?要能反复烧录且用通用工具烧录?

网友C:
高保真的完全可以用手机/台式机来实现,安装这方面软件就可以了。无损音乐的文件都比较大,手机买卡都要 GB 级以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高保真的完全可以用手机/台式机来实现,安装这方面软件就可以了。无损音乐的文件都比较大,手机买卡都要 GB ...

就是想压榨芯片性能,不知道有没有可能

网友C:
有商业价值就有可能,只是玩玩成本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