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佬 为什么我Atmega16的单片机烧录好程序后 舵机通电但不转动

楼主(2021-12-26):
是这样的  有一批好几年前买的16A的单片机  一直在使用  最近那一批单片机基本已经坏掉了 于是我最近又买了一些16A的单片机  但发现个问题  新买的这些单片机烧录好程序之后 舵机通电  但是不转动   我刚开始以为是单片机问题 于是我又换了好几家重新购买  但是都是这样子   我用的是progisp烧录  用的ICC写的程序   我上网查资料说 可能是熔丝设置有问题  可是我以前一直是这样的熔丝设置  没有问题啊  我也不知道怎么改  有没有大佬帮我解惑一下

网友A:
查接舵机的引脚有没有2毫秒以内的脉冲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接舵机的引脚有没有2毫秒以内的脉冲信号~

请问怎么查呀  纯小白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接舵机的引脚有没有2毫秒以内的脉冲信号~

怎么查接呀

网友A:
没有示波器吗?那也能查~借助仿真软件Proteus 8将HEX文件加载到中mega16运行,用软件的示波器查看。
如果有方波说明程序没得问题!如果不在2MS以内说明晶振设置有问题(MEGA16出厂默认是1M内部RC振荡器)。

下载到单片机熔丝设置:最好用“向导方式”他是中文页面好理解。
1,isp不要去动保持其下载功能。
2,外部RC和外部时钟振荡器不要勾选避免锁死单片机。这两条要切记!!!!!(为什么自己百度)
3,可以选择外部晶振(如果你接有外部晶振)和内部RC 振荡器

网友B:
配置位有没有对?

楼主(2022-03-01):
引用 网友A:
没有示波器吗?那也能查~借助仿真软件Proteus 8将HEX文件加载到中mega16运行,用软件的示波器查看。
如果 ...

大佬  这段时间  我们排除了程序的问题  也排除了16的问题  电路板的问题我们也排除了  会不会是16本身的内部晶振因为我熔丝配置的问题  导致内部晶振损坏

楼主(2022-04-16):
感谢各位  问题前一段时间已解决  大概原因是因为以前用的老的16单片机  在熔丝位置调试时用的1MHZ的
RC  换了新的之后 改成8MHZ的熔丝设置就可以正常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