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电子钟 蔡勒公式计算出来的星期不对?有什么其他方法吗?

楼主(2021-12-26):
用单片机+ds1302做个电子钟,想要在调整日期的时候星期自动调整,我就用了蔡勒公式来计算星期,但是因为数据类型不同原因,计算出来的星期不对,而且在到了每月的10,20,30号时,星期不会变化。请问有什么解决办法或者其他自动调整星期的方法吗?

楼主:
已经解决了

网友A:
1302本身有星期的,调整星期也就几代码的事
放着好好的功能不用,去整什么蔡勒公式干嘛呢

网友B:
蔡勒公式不复杂啊,计算的值也不大,怎么会不对呢,贴上程序看看呗。当然用了1302就用不着这个公式算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蔡勒公式不复杂啊,计算的值也不大,怎么会不对呢,贴上程序看看呗。当然用了1302就用不着这个公式算了。

1302没有自动算星期的功能,蔡勒公式有问题,先算出1月1日是星期几,其他的都出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1302没有自动算星期的功能,蔡勒公式有问题,先算出1月1日是星期几,其他的都出来了。

1302初始化时,写入数据就Ok了,还要什么公式来算?

网友E:
引用 网友C:
1302没有自动算星期的功能,蔡勒公式有问题,先算出1月1日是星期几,其他的都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302本身有星期的,调整星期也就几代码的事
放着好好的功能不用,去整什么蔡勒公式干嘛呢

要求的是在设置日期的时候要星期自动校准,1302不能在日期改变后星期自动校准吧,不过现在已经解决

网友F:
引用 楼主:
要求的是在设置日期的时候要星期自动校准,1302不能在日期改变后星期自动校准吧,不过现在已经解决

在设置日期的时候要星期自动校准用那个公式没任何问题,如果有就是编程问题。
之后直接读星期就可以了。那个公式网上很多现成的代码,下载直接用就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要求的是在设置日期的时候要星期自动校准,1302不能在日期改变后星期自动校准吧,不过现在已经解决

就那么几行代码,再设定一下星期,不就OK了,原本是很简单的事,搞得那么复杂,毕竟,你并不是每一秒都要设定一下时间的,设定时间是几天,几个月一次的
想搞自动的,还不如搞个GPS对时的,按键都不用了,没有长天线的,往户外一放,十分钟之内就能对好时间
有长天线的,天线放外面,你啥也不用管.......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就那么几行代码,再设定一下星期,不就OK了,原本是很简单的事,搞得那么复杂,毕竟,你并不是每一秒都要设定一 ...

说的对!我就是这么做的,纯软件计时,看看时间差的有点多了,把时钟放到阳台,几分钟后拿回来,又可以2个月不用对时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说的对!我就是这么做的,纯软件计时,看看时间差的有点多了,把时钟放到阳台,几分钟后拿回来,又可以2 ...

我时钟芯片用的是DS3231,没有显示秒的,已经两年没动了,GPS都有点多余了......剩下的DS1302全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