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单片机+RDA5807M芯片做的收音机,自动搜台很少的问题

楼主(2021-12-26):
附件是程序,原理图和PCB如图所示(D1没有接上)。

在我这个城市,正常设置89.5,90.0,91.6之类很多的台都是很清晰的,设置音量也正常,但是用了自动搜台的话就只能搜到一两个台,而且强台89.5,90.0,91.6是一个都搜不出,不知道是程序问题还是原理图问题,麻烦大家帮忙看看是什么问题

网友A:
补全呗,还有天线是必须的。自动搜模式不如手动搜得台数多

网友B:
RDA_WriteReg(RDA_R05,0x88A2);        //音量设置为vol=2 搜索阀值为8    把搜索阈值改小点试试:如改为6,即:0x86A2,(还有就是音量2是不是太小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