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ch340打印全是问号什么情况

楼主:
波特率一样

网友A(2021-12-26):
看着像是波特率不对

网友B:
收发都用16进制,  发送   0x01,  看收到是啥,   发 0x7f   看看收到是啥,  最后  发 0x55   看看收到啥,就知道到底是   波特率问题, 还是 校验(位数)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收发都用16进制,  发送   0x01,  看收到是啥,   发 0x7f   看看收到是啥,  最后  发 0x55   看看收到啥 ...

改好了,启动头文件有问题,换了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