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A226怎么样才能测得微安的电流?目前用0.1欧的采样电阻可测毫安

楼主(2021-12-26):
我用INA226 用0.1欧的采样电阻,可以测毫安,如果想测微安级的电流,该怎么做?

网友A:
如果采样电阻可以增大就方便了,否则就需要增加一级放大器

网友B:
取样电阻换成100欧的不就可以了

网友C:
10uA在0.1欧姆上才1uV,这个芯片无法分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