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24v转5v再转3.3v可以一步下来吗

楼主:
请问24v转5v再转3.3v可以一步下来吗请求大神指教如何连接布线和元器件的选型

网友A(2021-12-27):
需要两个芯片,两次降压。至于具体电路,根据自己需要自己搞,不然永远学不会。

网友B:
要先确定负载电流是多大,功耗多大,然后选择方案,

网友C:
LM317就可以搞定啊 ,输出电压范围是1.2V至37V,负载电流最大为1.5A,外围电路还很简单

网友D:
完全可以,我在用的电路

网友E:
是说直接从24转到3.3V,还是1个芯片要能同时转换出5V及3.3V?

网友F:
24V到5V用开关电源,5V到3.3V用LDO即可

网友G:
24V转5V可以使用34063,调节电阻即可,5V转3.3V直接使用AMS1117,很简单

网友H:
建议24V转5V采用LM2596,然后5V转3.3用LM1117-3.3,这样做的好处是24V转5V的时候可以最大的降低损耗,LM2596是DC-DC类型的芯片,转换效率可以达到90%,然后最大支持3A电流。5V转3.3V使用LM1117可以防止开关噪声对后级产生干扰,然后可以并联使用加0.1欧姆均流电阻提高带负载能力。

网友I:
直接用降压模块啊  用AMS系列的芯片

网友J:
功耗不大可以用7805,太简单了。

网友K:
仿真里的例程  Sepic.pdsprj  一步到位

网友L:
如果你是想要一个芯片,实现这个功能的话,搜一下双路DC-DC芯片就可以了,
如果指的是24V转5V,那可就太多了,直接选一个输出电流大的,然后照着芯片手册里面搭电路,5V是常用电压,芯片手册里面会有样板电路并包括参数。

网友M:
从楼主的描述中可以知道是个新手,那就直接告诉你,不行。

DCDC + LDO 是有原因的。

网友N:
如果电流不大,就选用HT7533-1,电流大的话,就选择DCDC降压芯片,注意布局布线要符合规范,降低纹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