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将0x01用运算符方式变为0x08,就是十六进制,1248,最低位变成最高位

楼主(2021-12-26):
运算符的用法

网友A:
需要做一个函数,高低位交换。

网友B:
程序空间足够可以用unsigned char code数组查表,否则用函数。

网友C:
a=0x01;   //0000 0001
b=a<<3;  //0000 1000
行吗?

楼主(2022-04-12):
引用 网友C:
a=0x01;   //0000 0001
b=a

可以,谢谢了

网友D:
unsigned char Swap( unsigned char data )
{
    data = ( data << 4 ) | ( data >> 4 ) ;
    data = ( ( data << 2 ) & 0xcc ) | ( ( data >> 2 ) & 0x33 ) ;
    data = ( (data << 1 ) & 0xaa ) | ( (data >> 1 ) & 0x55 ) ;
    return data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