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51单片机怎么用PWM驱动WS2812、2811灯级联灯带

楼主(2021-12-27):
(无正文)

网友A:
驱动不了吧,你pwm要有单线联级led驱动功能才行

网友B:
资源少一点的MCU,就只能用IO来模拟了(对主频有一定要求)。资源多的,用SPI+DMA来做。

网友C:
STC8A8K64S4A12单片机之类的1T的才行,51之类频率不够。

网友D(2022-06-22):
可以模拟它的时序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