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单片机,搭建一个数字温度计是否可行?

楼主(2021-12-27):
不用单片机,用数字电路和模拟电路搭建一个数字温度计是否可行,我想得话检测温度的这些传感器不都是需要写程序的吗,不写驱动怎么读出数据啊

网友A:
当然可以,有些元件厂家写好了固化程序

网友B:
模拟集成温度传感器加数字表头可以实现。

网友C:
行不行要看用什么温度探头了

网友D:
可以实现,但是那些都是模拟温度传感器,实际电路还是比使用单片机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