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16路电子开关编程CD4067]2021-12-27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2-01-24):
引用 网友B:
请问大师用的是什么版本的Proteus?
我用8.13 会出现这种波型

你这动画可看出不停扫描矩阵键盘,看我动画就不同,我的矩阵键盘只有按下才能看到,连接示波器观察波形是正常的矩形波.
你这个波形应该是扫描代码引起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大师用的是什么版本的Proteus?
我用8.13 会出现这种波型

还用7.8的,按键波形没观察过

网友B:
请问大师用的是什么版本的Proteus?
我用8.13 会出现这种波型

网友C:
分享一下源程序和仿真呗,谢谢

网友A:
矩阵键值必须配合硬件对应,若矩阵接法不同则键值也不同,取键值可以直接调用矩阵扫描函数,按下按键后看P2输出Q0对应计算器最末位Q7对应第八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