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5500怎么设计通过网口发送指令给单片机完成一个操作?

楼主(2021-12-27):
各位大佬,最近在玩W5500,怎么设计通过网口发送指令给单片机完成一个操作,比如发送指令00,打开P20。

1

1

2

2

网友A:
W5500网口通信你先得搞通,先建立一个TCP链接 ,能正常的通信后,你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W5500网口通信你先得搞通,先建立一个TCP链接 ,能正常的通信后,你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已经搞通了,能正常通信,后面的具体不知道怎么搞了

网友B:
读取W5500通过网络收到的数据可以用中断或查询,只当是CPU外挂一个片存储器就可以了,协议不用操心。

网友C(2023-08-18):
引用 楼主:
已经搞通了,能正常通信,后面的具体不知道怎么搞了

我现在才到这个地步,也是搞通了后面不知道怎么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