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传感器输出的模拟信号要转换为数字信号,可以用单通道的ADC嘛?

楼主(2021-12-27):
(无正文)

网友A:
单片机ADC通道不够用吗没必要要吧直接2个IO口检测输出数字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ADC通道不够用吗没必要要吧直接2个IO口检测输出数字信号

请问是直接选一款单片机它本身自带的ADC就可以满足这个需求是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是直接选一款单片机它本身自带的ADC就可以满足这个需求是吗??

单片机哪怕只有一个ADC也会有多个输入通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哪怕只有一个ADC也会有多个输入通道的。

那是不是如果ADC是单通道的话就不可以用是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是不是如果ADC是单通道的话就不可以用是吧

外挂模拟开关切换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挂模拟开关切换好了。

好的非常感谢!!!!!

网友C(2024-11-26):
可以用CD4051(8路单通),CD4052(双路4通),CD4053(三路2通), CD4066(4路双向),CD4067(单路16通) 这些芯片做信号通道选择.

网友D:
哪个单片机的ADC只有一个通道这么浪费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