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想要制作一个写字机,需要购买什么配件吗?

楼主(2021-12-27):
打算使用两个旧光驱制作一个写字机
请问一下需要入手什么硬件呢?

网友A:
站在肩膀上才能看的更远,你可以先买一个。然后仿制一台,这个仿制的过程就是学习进步的过程。

网友B:
我是用arduino做的,再加个最便宜的舵机,剩下的就靠你的手工了,建议尽量用光驱壳做架,刚性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