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广单片机制作的计时器秒表程序

楼主(2021-12-27):
芯片:应广 PMS154C
一个按键,一个8位数码管
1位天/2位小时/2位分钟/2位秒/1位0.1秒
我发现论坛上关于 应广单片机 的资料少的可怜,应该是没多少人用过吧。我发一个我以前写的8数码管计时器秒表程序。
因为我直接用的仿真器,所以没有实物,直接拍的开发板照片。如果有其他的需要,我还可以发发其他的应广单片机程序。比如,流水灯,数码管,PWM之类的。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秒表计时显示程序?1个按键、8位数码管
        数码管显示: 1位天/2位小时/2位分钟/2位秒/1位0.1秒
        请用T16计时
        按键按第一次:开始计数显示
        按键按第二次:暂停计数显示
        长按按键1秒:定时器清零,并停止计数。*/

#include        "extern.h"
#define data PB
#define wei_A PA.6//位
#define duan_B PA.7//段
#define key pa.3
word    time,b,n;
byte duan,wei,keysignal,keysignal2,type;
byte second_01,second,second_10,minute,minute_10,hour,hour_10,day,hour_24;
//                0.1s        /1s                /10s         1分         10分        1小时 /10小时/天/小时
word reload_T16;

void        weiTable(void)
{
        _Pcadd
        {
                ret                0xfe;//第一位         1111 1110
                ret         0xfd;//第二位         1111 1101
                ret                0xfb;//3                1111 1011
                ret         0xf7;//4                1111 0111
                ret                0xef;//5                1110 1111
                ret         0xdf;//6                1101 1111
                ret                0xbf;//7                1011 1111
                ret         0x7f;//8                 0111 1111
        }
}

void        duanTable(void)//8位共阴极数码管 段码
{
        _Pcadd
        {
                ret                0x3f;//0                //无小数点
                ret         0x06;//1
                ret                0x5b;//2
                ret         0x4f;//3
                ret                0x66;//4
                ret         0x6d;//5
                ret                0x7d;//6
                ret         0x07;//7
                ret                0x7f;//8
                ret         0x6f;//9

                ret                0xbf;//0                //带小数点
                ret         0x86;//1
                ret                0xdb;//2
                ret         0xcf;//3
                ret                0xe6;//4
                ret         0xed;//5
                ret                0xfd;//6
                ret         0x87;//7
                ret                0xff;//8
                ret         0xef;//9

        }
}

void T16_Init(void)                //t16中断
{
        //        $ T16M IHRC,/16,bit10;
//        reload_T16 = 1024-1000;        //每次进中断为1ms;
                                //计算公式为        [1/(时钟源/分频器)]*(中断源-reload_T16)=[1/(16M/16)]*(24)=0.001s
        $ T16M IHRC,/16,bit15;
        reload_T16 = 32768-1000;        //每次进中断为1ms;
        //        设定INTEN、INTRQ的初始值
        INTEN.T16 = 1;                                //开T16中断
        INTRQ.T16 = 0;                                //清零INTRQ寄存器。
        ENGINT;                                                //打开全局中断
}

void leddis(void)                //查表显示
{

        data = 0x00;        //去重影
        duan_B = 1;
        duan_B = 0;

        A = wei;                //取位码
        weiTable();
        data = A;
        wei_A = 1;
        wei_A = 0;

        A = duan;                //取段码
        duanTable();
        data = A;
        duan_B = 1;
        duan_B = 0;
}

void keyscan(void)                //按键扫描
{
        if(pa.3==0)
        {
                .delay 10000

                if(pa.3==0)
                {        if(pa.3==0)
                        {        while(pa.3==0)
                                {
                                        n++;
                                        .delay 1000;
                                        if(n>=1000)                //长按1s清零
                                        {        n=0;
                                                keysignal2=1;
                                                break;
                                        }
                                }
                                keysignal++;
                                if(keysignal>2)
                                {
                                        keysignal=1;
                                }
                        }
                }
        }
        if(keysignal==1)                                //按键1开始
        {
                type=1;
                n=0;
        }
        if(keysignal==2)                                //按键2暂停
        {
                type=0;
                n=0;
        }
        if(keysignal2==1)                                //长按清零
        {                keysignal=2;
                        time=0;
                        second_01=1;                        //0.1秒
                        second=1;                                //秒
                        second_10=1;                        //10秒
                        minute=1;                                //分
                        minute_10=1;                        //10分
                        hour=1;                                        //小时
                        hour_10=1;                                //10时
                        day=1;                                        //天
                        hour_24=1;                                //24小时
                        keysignal2=0;
                        type=0;
                        while(pa.3==0){nop;}
        }

}

void        FPPA0 (void)
{
        .ADJUST_IC        SYSCLK=IHRC/16, IHRC=16MHz, VDD=5V;
        T16_Init();
        paph=0b1111_1111;                        //启用Pa端口的,上拉电阻
        pac=0b1110_0110;                        //开启pa.0,pa.3,pa.4输入功能
        pbc=0xff;                                //设置Pb口为输出功能
        pb=0xff;                                //设置Pb口全部输出高电平

        time=0;
        wei=8;
        second_01=1;                //0.1秒
        second=1;                        //秒
        second_10=6;                //10秒
        minute=10;                        //分
        minute_10=6;                //10分
        hour=4;                                //小时
        hour_10=3;                        //10时
        day=9;                                //天
        hour_24=23;                        //24小时
        duan=1;
        keysignal=0;
        keysignal2=0;
        n=0;
        type=0;

        while (1)
        {
                keyscan();
        }
}

void        Interrupt (void)//T16
{
        pushaf;

        if (Intrq.T16)
        {        stt16 reload_T16;                //设定计数器初始值reload_T16
                if(type==1)                                //按键控制计时启停
                {
                        time++;
                }
                leddis();
                b++;
                if(b>8)
                {b=0;}
                if(time>=100)//0.1s
                                {        time=0;
                                        second_01++;
                                        if(second_01>10)                                                        //1s
                                        {        second_01=1;second++;                                        //秒归零,进10s
                                                if(second>10)//10s
                                                {        second=1;second_10++;                                //10秒归零,进分钟
                                                        if(second_10>6)//1M
                                                        {        second_10=1;minute++;                        //分钟归零,进10分
                                                                if(minute>10)//10m
                                                                {        minute=1;minute_10++;                //10分归零,进1h
                                                                        if(minute_10>6)//1h
                                                                        {        minute_10=1;
                                                                                hour++;
                                                                                hour_24++;                                //1h归零,进10h
                                                                                if(hour>10)//10h
                                                                                {        hour=1;        hour_10++;        //10h>20h
                                                                                }
                                                                                if(hour_24>=24)//1day        //24小时归零,进天
                                                                                {        hour_10=1;                        //10小时清零
                                                                                        hour_24=1;                        //24小时清零
                                                                                        hour=1;                                //小时清零
                                                                                        day++;                                //天加
                                                                                        if(day>10)                        //10天清零
                                                                                        {day=1;second_01=1;}//天归零
                                                                                }
                                                                        }
                                                                }
                                                        }
                                                }
                                        }
                                }
                switch(b)
       {
          case 0:
                                duan=second_01;                //0.1秒
                                wei=8;
                        break;
          case 1:
                                duan=second+10;                //1s
                                wei=7;
                        break;
          case 2:
                                duan=second_10;                //10s
                                wei=6;
                        break;
          case 3:
                                duan=minute+10;                //分
                                wei=5;
                        break;
          case 4:
                                duan=minute_10;                //10分
                                wei=4;
                        break;
          case 5:
                                duan=hour+10;                //时
                                wei=3;
                        break;
          case 6:
                                duan=hour_10;                //10小时
                                wei=2;
                        break;
          case 7:
                                duan=day+10;                //天
                                wei=1;
                        break;
          default:break;
         }

                Intrq.T16        =        0;
        }

        popaf;
}

以上代码下载: T0510

网友A(2023-06-02):
楼主,也在学习应广的单片机,我想pms150c写一个程序,如软件检测系统:当第3脚检测到高电平后,第6脚输出高电平,在6脚输出高后,第5脚检测NTC,温度检测功能,若5脚检测到温度高于57度后,第6脚由高电平变低电平,当温度降低到45度后,第6脚再输出高电平。当第3脚为低电平时,关闭所有功能。

网友B:
时分秒,6位数码管,实现倒计时调整,调整好时间后,I接收信号开始倒计时,倒计时至00.00.00结束,O端输出一个信号带继电器负载;当输入端再次接收到信号,倒计时重新开始,不用再次调整时间;
用最小系统方便弄吗

网友C(2023-12-02):
引用 网友A:
楼主,也在学习应广的单片机,我想pms150c写一个程序,如软件检测系统:当第3脚检测到高电平后,第6脚输出 ...

这个是proteus吧,能仿真应广的单片机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也在学习应广的单片机,我想pms150c写一个程序,如软件检测系统:当第3脚检测到高电平后,第6脚输出 ...

这个是proteus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