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调光,要求显示光照强度,误差在正负5%,光敏电阻能做到吗 A/D选几位?

楼主(2021-12-27):
求帮助!!!主要是这两个的选型!不太会选型!光敏电阻和A/D的位数

网友A:
误差5%就算是最差的8位ADC也能做到了,关键不在于ADC,在于标定手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误差5%就算是最差的8位ADC也能做到了,关键不在于ADC,在于标定手段。

标定手段是什么?

楼主:
照度和光敏电阻值不是线性关系,不懂怎么选光敏电阻

网友B:
引用 楼主:
照度和光敏电阻值不是线性关系,不懂怎么选光敏电阻

最好不要用光敏电阻,传感器如果使用光敏电阻,因为非线性关系,必须用照度计进行标定,如果传感器使用线性元件光电池就方便的多

网友C:
可选照度传感器,带IIC通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标定手段是什么?

标定就是找一个照度计,在不同亮度下测试你的输出数据和照度计的读数,然后修改你的程序,让你显示的照度与照度计读数一致的过程。

网友D:
光敏电阻在原理上就跟热敏电阻差不多,明白没有
你应该看过NTC之类的程序吧,里头是不是有一堆数组,那就是NTC的对应的温度表
光敏电阻也是一样,很麻烦的
PWM调光,就看你是用在什么方面,如果是DIY,那就随便找个光敏电阻放上去,进行ADC比较,再调节一下就差不多了
但如果是产品或者有要求的东西,自然就不好搞了
可以去找一下有没有现成的模块或者IC
BPW34,这玩意可以测量,电路要自己设计

网友E:
如果要显示具体数值的话光敏电阻需要标定,如楼上所说。
建议选择数字光照度计,更方便,直接读出来的就是数字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不要用光敏电阻,传感器如果使用光敏电阻,因为非线性关系,必须用照度计进行标定,如果传感器使用线 ...

啥意思?就是说建议用光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要显示具体数值的话光敏电阻需要标定,如楼上所说。
建议选择数字光照度计,更方便,直接读出来的就是 ...

主要是好像不是很允许用直接出数字量结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光敏电阻在原理上就跟热敏电阻差不多,明白没有
你应该看过NTC之类的程序吧,里头是不是有一堆数组,那就是NT ...

就是做一个产品,调灯的亮度。然后显示光强值误差在5%以内。好像又不能用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定就是找一个照度计,在不同亮度下测试你的输出数据和照度计的读数,然后修改你的程序,让你显示的照度 ...

这样子改程序得改到啥时候,而且还不知道怎么改,非线性等一下有一段照度符合,一段照度不符合。还要分门别类编程,太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选照度传感器,带IIC通讯

我看过了,都是集成的传感器,但老师不让用,而且我也不需要IIC通讯

网友B:
引用 楼主:
啥意思?就是说建议用光电池?

选择与人眼比较接近的绿光敏感都好的光电池

网友F:
ad位数越高  算出来的值越精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啥意思?就是说建议用光电池?

难道BPW34不是硅光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