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擦除PIC18F单片机的EEPROM里面的内容?

楼主(2021-12-27):
1、确保板子的程序已经烧写完成;

2、断开ICD2与板子的连接;  PICWEBEK™ 以太网开发板使用手册 12

3、按住KEY1并保持住;

4、再按下RST 键然后释放;

5、继续按住KEY1键不放,直到8个LED 灯开始闪烁,大约4秒钟后EEPROM 被清除;

6、释放KEY1键;

7、断开板子的电源然后再插上,使其重启。  这样板子就会使用TCPIPCONFIG.H 里面的配置信息了。

上面这操作是开发板使用手册的内容,可是我按这个操作并没有擦除EEPROM里面的内容,求助!!

网友A:
直接写一个EEPROM写程序,全部写为0,再把你的程序烧进去

网友B:
你操作的时候8个LED也闪烁吗?先考虑自己是否有误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写一个EEPROM写程序,全部写为0,再把你的程序烧进去

谢谢回复,最后解决了,是开发板的使用手册存在错误,我查看擦除EEPROM的程序发现,手册上说的K1按键,实际上在程序中定义的是K4按键,然后问题就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操作的时候8个LED也闪烁吗?先考虑自己是否有误操作

谢谢回复,最后解决了,是开发板的使用手册存在错误,我查看擦除EEPROM的程序发现,手册上说的K1按键,实际上在程序中定义的是K4按键,然后问题就解决了。

楼主:
谢谢回复,最后解决了,是开发板的使用手册存在错误,我查看擦除EEPROM的程序发现,手册上说的K1按键,实际上在程序中定义的是K4按键,然后问题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