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程序缺陷 用户输入一段字符串,和一个数字n,提取其中的前n个单词,望大佬指点

楼主(2021-12-27):
自学C语言遇到的问题,
两个问题:
1.现在比如输入a a a然后输入3,只能打印2个a,但是如果输入a a a 然后输入3,就可以打印3个a。我觉得原因是因为j在遇到' '或'\t'才会自增,但如果超过MAXSIZE或者遇到最后一个单词,后面就没有' '或'\t'了,所以就不自增,造成少1个输出,是这个原因吗?需要如何修复这个bug呢?
2.在本例中,关于2维字符数组的传参问题,如何使用指针的形式传递呢?形参和实参分别需要如何写?
谢谢

C语言源程序如下:
#include <stdio.h>
#include <ctype.h>
#include <string.h>
#define MAXSIZE 21

int total_count=0;
int fgetsnword(char word_arr[][MAXSIZE],char input_string[],int n);
int main(void)
{
        int n;        char* chr;
        extern int total_count;
        char input_string[MAXSIZE];        char word_arr[MAXSIZE][MAXSIZE];
        while(1)
        {
                printf("请输入一行字符串,单词间用空格分开,最多%d位!\n",MAXSIZE-1);
                fgets(input_string,MAXSIZE,stdin);
                if(chr=strchr(input_string,'\n'))
                        *chr='\0';
                else
                        while(getchar()!='\n');

                printf("您输入的字符串是\n%s\n",input_string);

                printf("请输入你想提取的单词个数!\n");

                while(scanf("%d",&n)!=1)
                {
                        printf("输入错误,请重新输入:\n");
                        getchar();
                }
                total_count=fgetsnword(word_arr,input_string,n);
                printf("提取出每一个单词如下:\n");
                for(int i=0;i<total_count;i++)
                {
                        puts(word_arr[ i]);
                }

                while(getchar()!='\n');
        }
        return 0;
}

int fgetsnword(char word_arr[][MAXSIZE],char input_string[],int n)
{
        extern int total_count;
        int i=0,j=0,k=0;
        int flag=1;
        while((j<n)&&(i<strlen(input_string))&&(i<MAXSIZE))
        {
                if((input_string[ i]==' '||input_string[ i]=='\t')&&(flag==1))
                {
                        i++;
                        continue;
                }
                if(input_string[ i]==' '||input_string[ i]=='\t')
                {
                        while(input_string[ i]==' '||input_string[ i]=='\t')
                                i++;
                        word_arr[j][k] = '\0';
                        j++;
                        k=0;
                }

                word_arr[j][k] = input_string[ i];

                i++;
                k++;
                flag=0;
        }
        word_arr[j][k] = '\0';
        total_count=j;        //后面不加空格的话,少一个输出
        return total_cou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