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a8k64S4A12单片机怎么实现流水呼吸灯?只有呼吸灯的PWM代码

楼主(2021-12-27):
STC8a8k64S4A12怎么实现流水呼吸灯?只有呼吸灯的PWM代码,现在想实现8个灯呈现波浪式的起伏,也算是流水呼吸灯了。目前只知道流水灯如何实现,但加上呼吸灯效果就有些蒙圈,希望大佬们指点。
求助大佬们,非常非常感谢!

#include "STC8A.h"
#include "intrins.h"

//测试工作频率为11.0592MHz

#define CYCLE  0x1000

void PWM_Isr() interrupt 22
{
    static bit dir = 1;
    static int val = 0;
    char store;

    if (PWMCFG & 0x80)
    {
        PWMCFG &= ~0x80;                        //清中断标志
        if (dir)
        {
            val++;
            if (val >= CYCLE) dir = 0;
        }
        else
        {
            val--;
            if (val <= 1) dir = 1;
        }

        store = P_SW2;
        P_SW2 |= 0x80;
        PWM0T2 = val;
                                PWM1T2 = val;
                                PWM2T2 = val;
                                PWM3T2 = val;
                                PWM4T2 = val;
                                PWM5T2 = val;
                                PWM6T2 = val;
                                PWM7T2 = val;
        P_SW2 = store;
    }
}

void main()
{
    P_SW2 = 0x80;
    PWMCKS = 0x00;                              // PWM时钟为系统时钟
    PWMC = CYCLE;                               //设置PWM周期为
    PWM0T1= 0x0000;
    PWM0T2= 0x0001;
    PWM0CR= 0x80;                               //使能PWM0输出
                PWM1T1= 0x0000;
    PWM1T2= 0x0001;
    PWM1CR= 0x80;                               //使能PWM1输出
                PWM2T1= 0x0000;
    PWM2T2= 0x0001;
    PWM2CR= 0x80;
          PWM3T1= 0x0000;
    PWM3T2= 0x0001;
    PWM3CR= 0x80;                               //使能PWM0输出
                PWM4T1= 0x0000;
    PWM4T2= 0x0001;
    PWM4CR= 0x80;                               //使能PWM1输出
                PWM5T1= 0x0000;
    PWM5T2= 0x0001;
    PWM5CR= 0x80;
                PWM6T1= 0x0000;
    PWM6T2= 0x0001;
    PWM6CR= 0x80;                               //使能PWM0输出
                PWM7T1= 0x0000;
    PWM7T2= 0x0001;
    PWM7CR= 0x80;                               //使能PWM1输出

    P_SW2 = 0x00;

    PWMCR = 0xc0;                               //启动PWM模块
    EA = 1;

    while (1);
}

楼主:
注释后面没来得及改 但没有关系

网友A:
轮流修改PWM0-PWM7的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轮流修改PWM0-PWM7的值

已经修改过了,只能够同时亮暗呢,没有逐个移动的波浪式效果

网友B:
引用 楼主:
注释后面没来得及改 但没有关系

把这个程序看明白稍加修改就能达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这个程序看明白稍加修改就能达目的

感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