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一下这个C语言按键扫描函数,能不能实现一个或两个键单按,剩下几个键连按?

楼主(2021-12-27):
单片机C语言源程序如下:

#include "key.h"

unsigned char key_scan(unsigned char mode,unsigned int ti)    //带返回值的按键扫描函数
{
        static unsigned char key_up=1;              //按键按松开标志,key_up=1为无按键按下,key_up=0为有按键按下
        static unsigned int times;
        if(mode)key_up=1;                     //mode为1,支持连按
        if(key_up && (up==0||unit==0||down==0||md==0||led==0))     //只要在key_up=1时,任意一个按键按下
        {
                times++;               //记录进入低电平的时间
                if(times>=ti)        //抖动的时间已过

                {
      times=0;
                        key_up=0;        //有按键按下

                        if(up==0)return 1;
                        else if(unit==0)return 2;
                        else if(down==0)return 3;
                        else if(md==0)return   4;
                        else if(led==0)return  5;
           }
         }
        else if(up==1&&unit==1&&down==1&&md==1&&led==1)
                      key_up=1;  //还是默认电平,说明无按键按下
         return 0;
}

这个要么5个键单按有效, 要么5个键连按有效,能不能分开或加进去一个定时器实现两个键单按,剩下三个键连按功能?

网友A:
这个跟正点原子那个按键扫描很像

网友B:
把单按的那个移出来淡出处理就可以了

网友C:
这样改
不要连按就加 && key_up){key_up=0;
unsigned char key_scan(unsigned char mode,unsigned int ti)    //带返回值的按键扫描函数
{
        static unsigned char key_up=1;              //按键按松开标志,key_up=1为无按键按下,key_up=0为有按键按下
        static unsigned int times;
        //if(mode)key_up=1;                     //mode为1,支持连按
        if((up==0||unit==0||down==0||md==0||led==0))     //只要在key_up=1时,任意一个按键按下
        {
                times++;               //记录进入低电平的时间
                if(times>=ti)        //抖动的时间已过

                {
                        times=0;
                        if(up==0 && key_up){key_up=0;return 1;}
                        else if(unit==0 && key_up){key_up=0;return 2;}
                        else if(down==0)return 3;
                        else if(md==0)return   4;
                        else if(led==0)return  5;
                }
        }
        else if(up==1&&unit==1&&down==1&&md==1&&led==1)
                key_up=1;  //还是默认电平,说明无按键按下
        return 0;
}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改
不要连按就加 && key_up){key_up=0;

太厉害了,我怎么没想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