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16单片机电子温度调节器

楼主(2021-12-27):
急,要求在图片上

网友A:
考虑到环境温度要   致冷片+加热器控制曲线要用到PID

网友A:
这个曲线缺少升温速率和降温速率

网友A:
还缺被加热物的物理性质--如温度传导数据
不要掖着藏着大方放出来

网友A:
不多说了~电子孵化器适合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缺被加热物的物理性质--如温度传导数据
不要掖着藏着大方放出来

没有别的,只有这些

网友B:
把ATmega16弄成Arduino
Arduino的温度控制例程太多了~

网友C:
既然涂黑了,你总要先计算一下功率告诉大家啊。如果就是个小试验箱,建议你用arduino,弄个298n接两块半导体制冷片(一块制冷,一块制热),加个ds18b20测温度,用个1602显示就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