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4x4矩阵键盘扫描代码

楼主(2021-12-27):
利用4x4矩阵键盘和一个LED数码管构成简单的按键输入显示系统,实现对键盘的扫描并用LED数码管显示键盘按下键的键号。16个按键的键号分别对应1个16进制数字:0~F。单击相应按键,则在数码管上显示相应额定键号0~F。
代码: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1=P1^0;                                                            //定义键盘的4列线
sbit L2=P1^1;
sbit L3=P1^2;
sbit L4=P1^3;
uchar dis[16]={0xc0,0xf9,0xa4,0xb0,                    //共阳极数码管字符0~F对应的段码
                        0x99,0x92,0x82,0xf8,
                        0x80,0x90,0x88,0x83,
                        0xc6,0xa1,0x86,0x8e};
uint time;
void delay(time)                                                    //延时子程序
        {
                uint j;
                for(j=0;j<time;j++)
                {}
        }
void main()                                                            //主程序
        {
                uchar temp;
                uchar i;
                while(1)
                {
                        P1=0xef;                                            //行扫描初值,P1.4=0,P1.5~P1.7=1
                        for(i=0;i<=3;i++)                            //按行扫描,一共4行
                        {
                                if(L1==0) P0=dis[i*4+0];        //判断第一列是否有键按下
                                if(L2==0) P0=dis[i*4+1];        //判断第二列是否有键按下
                                if(L3==0) P0=dis[i*4+2];        //判断第三列是否有键按下
                                if(L4==0) P0=dis[i*4+3];        //判断第四列是否有键按下
                                delay(500);                                //延时
                                temp=P1;                                        //读入P1口状态
                                temp=temp|0x0f;                        //使P1.3~P1.0为输入
                                temp=temp<<1;                        //P1.7~P1.4左移1位,准备下一行扫描
                                temp=temp|0x0f;                        //移位后,置P1.3~P1.0为1,保证其仍为输入
                                P1=temp;                                        //行扫描值送P1口,为下一行扫描做准备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