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F103C8T6单片机的PID平衡小车程序

楼主(2021-12-28):
基于STM32F103C8T6的平衡小车
工程包含:程序、原理图、移植文件

#include "sys.h"

//期望角度(机械中值——>不一定为0)
float Mid_angle = 0;

//直立环(Kp、Kd)与速度环(Kp、Ki)的PID参数
float
//        Vertical_Kp = 400,                 //直立环Kp
//        Vertical_Kd = 1;                 //直立环Kd
        Vertical_Kp = 240,                 //直立环Kp
        Vertical_Kd = 0.6;                 //直立环Kd
float
        Velocity_Kp = 0.38,                 //速度环Kp
        Velocity_Ki = 0.0019;                 //速度环Ki
float
        Turn_Kp = 1.1;                        //转向环Kp

//PID控制输出
int Velocity_out, Vertical_out, Turn_out;

//声明函数
int Velocity_PI(int Encoder_left, int Encoder_right);
int Vertical_PD(float Mid_angle, float Real_angle, float gyro_y);
int Turn_P(int gyro_z);

void EXTI9_5_IRQHandler()
{
    if(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5) != 0 )
    {
                                int PWM_out;
        if(PBin(5) == 0)                //判断是否为低电平(外部中断下降沿触发)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5);

//1.1、采集编码器数据
            Encoder_left = -Read_Speed(2);                //读取编码器2数据
            Encoder_right = Read_Speed(4);                //读取编码器4数据

//1.2、采集MPU6050数据
            mpu_dmp_get_data(&Pitch, &Roll, &Yaw);
            MPU_Get_Gyroscope(&gyrox, &gyroy, &gyroz);
            MPU_Get_Accelerometer(&aacx, &aacy, &aacz);

//2、带入参数进行PID控制
                                                Vertical_out = Vertical_PD(Mid_angle, Pitch, gyroy);                                //前后移动由Pitch控制
            Velocity_out = Velocity_PI(Encoder_left, Encoder_right);
            Turn_out = Turn_P(gyroz);
                                                PWM_out = Vertical_out - Vertical_Kp * Velocity_out;                //串级PID推导公式(速度环与直立环)

//3、将PID输出值赋给电机
                                                Motor_1 = PWM_out - Turn_out;
                                                Motor_2 = PWM_out + Turn_out;
                                                Limit(&Motor_1, &Motor_2);
                                                Load(Motor_1, Motor_2);
        }
    }
}

//速度环                PI控制
/*
        输入:
                                Encoder_left                 左编码器速度
                                Encoder_right                右编码器速度
        输出:
                                PWM值
*/
int Velocity_PI(int encoder_left, int encoder_right)
{
    static int
                        PWM_out,
                        Encoder_err,         //Encoder_err 为编码器速度偏差
                        Encoder_S;                //Encoder_S 为编码器速度的积分值
    static int
                        Encoder_err_low_out,                                 //Encoder_err_low_out 为低通滤波器输出
                        Encoder_err_low_out_last;                //Encoder_err_low_out_last 为上一次低通滤波器输出
                float
                        a = 0.7;                        //a 为低通滤波器的系数

//1、计算速度偏差
    Encoder_err = (encoder_left + encoder_right) - 0;                //除以2会造成舍去误差
//                Encoder_err = (Encoder_left + Encoder_right) / 2 - 0;                //0表示为期望速度

//2、对速度偏差进行低通滤波
                //(滤除高频干扰,使得波形更加平滑,防止速度突变影响直立环的正常工作)
    Encoder_err_low_out = (1 - a) * Encoder_err + a * Encoder_err_low_out_last;
    Encoder_err_low_out_last = Encoder_err_low_out;

//3、对速度偏差进行积分,得到位移
    Encoder_S += Encoder_err_low_out;

//4、积分限幅
                Encoder_S = Encoder_S > 10000 ? 10000 : (Encoder_S < (-10000) ? (-10000) : Encoder_S);

//5、速度环输出
    PWM_out = Velocity_Kp * Encoder_err_low_out + Velocity_Ki * Encoder_S;

    return PWM_out;
}

//直立环 PD控制
/*
        输入:
                                Mid_angle                 期望角度(中值角度)
                                Real_angle        真实角度
                                gyro_y                        真是角速度
        输出:
                                PWM值
*/
int Vertical_PD(float Mid_angle, float Real_angle, float gyro_y)
{
    int PWM_out;

    PWM_out = Vertical_Kp * (Real_angle - Mid_angle) + Vertical_Kd * (gyro_y - 0);

    return PWM_out;
}

//转向环 P控制
int Turn_P(int gyro_z)
{
    int PWM_out;

    PWM_out = Turn_Kp * gyro_z;

    return PWM_out;
}

所有资料51hei附件下载:

网友A(2022-02-06):
想问下这个用的是正点家的mpu6050么?

楼主(2022-11-22):
引用 网友A:
想问下这个用的是正点家的mpu6050么?

我是某一个宝随便买的一个6050模块

网友B:
攒积分,还不能下载

网友C(2024-03-23):
这个不错,试试看

网友D:
抱歉,我想问一下,楼主用的什么型号的板子,我用的stm32f103c8t6,没有GPIOE,就GPIOA,B,C三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