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F103C8T6的环境监测系统程序 上传OneNET

楼主(2021-12-28):
通过ESP8266连接WIFI,数据可上传OneNET

能够实现红外人体监测、光照度监测、烟雾浓度监测、一氧化碳浓度监测

当监测的气体浓度达到设定阈值后,可通过PWM调节风扇转速

能够通过OneNET远程调节LED亮度、风扇转速

OneNET三元组

OneNET三元组

ESP8266入网参数

ESP8266入网参数

//C库
#include <string.h>

//单片机头文件
#include "sys.h"

//网络协议层
#include "onenet.h"

//网络设备
#include "esp8266.h"

//硬件驱动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led.h"
#include "LCD.h"
#include "dht11.h"
#include "adc_dma.h"
#include "mq2.h"
#include "mq7.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bh1750.h"
#include "gui.h"
#include "hc_sr501.h"
#include "hc_sr04.h"
#include "TFT_demo.h"
#include "pwm.h"
#include "key.h"
#include "beep.h"

uint32_t time = 0; // ms 计时变量
DHT11_Data_TypeDef DHT11_Data;

float value_light = 0.0;         //光照度
float value_mq2 = 0.0;                //烟雾浓度
float value_mq7 = 0.0;                //一氧化碳浓度
float value_sr04 = 0.0;                //超声波距离
u8 status_sr501 = 0;                //人体红外检测到的值
int max_mq7 = 50;                        //一氧化碳浓度阈值
int max_mq2 = 50;                        //烟雾浓度阈值
u8 LED_Light;                                //PWM灯光亮度
u8 FAN_Speed;                                //风扇转速

//硬件初始化
void Hardware_Init(void)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设置中断优先级分组为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LCD_Init();           //液晶屏初始化
    LCD_Clear(GRAY0);

    Usart1_Init(115200);                //串口1初始化为115200
    Usart2_Init(115200);                 //串口2,驱动ESP8266用
    LED_Init();                                        //LED初始化
    SR501_Init();                                //红外热释电
    Hcsr04Init();                                //超声波测距
    ADCx_Init();                                //ADC  DMA初始化
    DHT11_GPIO_Config();                //DHT11温湿度传感器初始化
    BH1750_Init();                                //光照
    KEY_Init();
    BEEP_Init();
    PWM_TIM_Init();                                //PWM频率=72000K/20*180=20Khz
    TIM_SetCompare3(TIM3, 0);

    Gui_DrawFont_GBK16(3, 34, BLUE, GRAY0, (u8 *)"设备初始化完成");
    Gui_DrawFont_GBK16(3, 54, BLUE, GRAY0, (u8 *)"正在连接网络....");

}

void Net_Init()
{
    ESP8266_Init();                                        //初始化ESP8266
    while(OneNet_DevLink())                        //接入OneNET
        delay_ms(500);
    LED1 = 0;                                                //入网成功
    BEEP_SetOnOff(0);
    Gui_DrawFont_GBK16(4, 70, RED, GRAY0, (u8 *)"网络连接完成");
    delay_ms(2000);
    BEEP_SetOnOff(1);
}

int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dataPtr = NULL;
    unsigned short timeCount = 300;        //发送间隔变量
    char str[] = "";

    Hardware_Init();                                //初始化外围硬件
    Net_Init();                                                //网络初始化
    GENERAL_TIM_Init();                                //1MS系统定时

    LCD_Clear(BLACK);
    Gui_DrawFont_GBK16(25, 4, BLUE, BLACK, (u8 *)" 系统监控 ");
    GUI_DrawRectangle(1, 1, 128 - 2, 128 - 2, WHITE);                //边框

    while(1)
    {
        delay_ms(10);
        timeCount ++;

        //接收数据
        dataPtr = ESP8266_GetIPD(0);
        if(dataPtr != NULL)
        {
            OneNet_RevPro(dataPtr);
        }

        if(timeCount >= 300)        //发送间隔5s
        {
            /* 温湿度传感器获取数据*/
            /*调用Read_DHT11读取温湿度,若成功则输出该信息*/
            if(Read_DHT11(&DHT11_Data) == SUCCESS)
            {
                sprintf(str, "温度:%d.%d ℃ ", DHT11_Data.temp_int, DHT11_Data.temp_deci);
                Gui_DrawFont_GBK16(4, 30, RED, BLACK, (u8 *)str);
                sprintf(str, "湿度:%d.%d %c ", DHT11_Data.humi_int, DHT11_Data.humi_deci, '%');
                Gui_DrawFont_GBK16(4, 50, RED, BLACK, (u8 *)str);
            }
            else
            {
                printf("Read DHT11 ERROR!\r\n");//读取数据失败,串口打印:Read DHT11 ERROR.
                Gui_DrawFont_GBK16(4, 30, RED, BLACK, (u8 *)"ERROR!");
                Gui_DrawFont_GBK16(4, 50, RED, BLACK, (u8 *)"ERROR!");
            }

            /*光照度传感器获取数据*/
            value_light = LIght_Intensity();
            sprintf(str, "光照:%.1flx  ", value_light);
            Gui_DrawFont_GBK16(4, 70, YELLOW, BLACK, (u8 *)str);

            /*MQ2传感器获取烟雾数据*/
            value_mq2 = MQ2_GetPPM();
            sprintf(str, "烟雾:%.1f ppm ", value_mq2);
            Gui_DrawFont_GBK16(4, 90, BLUE, BLACK, (u8 *)str);

            /*MQ7传感器获取一氧化碳数据*/
            value_mq7 = MQ7_GetPPM();
            sprintf(str, " CO :%.1f ppm ", value_mq7);
            Gui_DrawFont_GBK16(4, 110, GREEN, BLACK, (u8 *)str);

            OneNet_SendData();        //发送数据

            timeCount = 0;
            ESP8266_Clear();
        }
        /*超声波测距获取距离(CM)*/
        //value_sr04 = Hcsr04GetLength();
        /*人体检测*/
        //status_sr501 = SR501_Check();

        //调节灯光亮度
        //PWM_Control(LED_Light);

                //调节风扇转速
                PWM_Control(FAN_Speed);
        /**************************************************************************/
        //        //判断一氧化碳浓度是否超过上限
        //        if((int)DHT11_Data.temp_int >=  15)
        //        {
        //            BEEP = 0;        //蜂鸣器报警
        //        }
        //        else
        //        {
        //            BEEP = 1;        //蜂鸣器关闭
        //        }
        //判断一氧化碳浓度或烟雾浓度是否超过上限
        if(((int)value_mq7 >= max_mq7) || ((int)value_mq2 >= max_mq2))
        {
            BEEP = 0;        //蜂鸣器报警
        }
        else
        {
            BEEP = 1;        //蜂鸣器关闭
        }
    }
}

Keil代码下载:

网友A(2022-05-01):
解决了我上云的苦恼

网友B:
ONENET收费几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