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单片机设计的出租车计价不准,如何消除误差?

楼主(2021-12-28):
出租车计价软件,个位数计算不准,其他计算正常。采用的计算方法是时间(有用连加)*路程*价格,时间显示,路程,价格在lcd里的显示都是正常的,但是计算出来的数据个位有误差,十位以上计算正确,问题出在哪?我在论坛看到类似的程序计算也是有误差,那这种误差怎么消除

网友A:
出租车计价肯定有误差标准,只要没超过误差标准就算合格,任何计量设备都会有误差。

网友B:
有一定的误差属于正常,不过具体也需要结合程序,看看是否能把误差降到最低

网友C:
连程序也没有怎么可能解决问题

网友D:
尽可能用较小单位计算,如时间用秒,里程用米,单价用分,最终结果除倍率四舍五入。

网友E:
二十年前我这里出租车计价器就不显示分了,收付款的时候连毛都不用了。

网友F:
误差肯定是有的,可能的在转换的过程都比如数据类型不一致导致的,还有可能你的算法有问题。

网友G:
板登 是正解

楼主:
以解决,我采用数组计算价格,算出结果在个位上有误差,后来改为int型就计算正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