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reeRTOS定时不准确

楼主(2021-12-28):
求大佬帮助  我用的单片机是stm32f373cc  72兆主频  为何我用vTaskDelay和vTaskDelayUntil延时都不准确  算下来一个tick约为9.5ms  应该为1ms啊

网友A:
你检查下实现delay的代码好了,每个单片机实现方法不一样,没有统一的做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检查下实现delay的代码好了,每个单片机实现方法不一样,没有统一的做法。

配置问题吧,用的是rtos自带的延时函数,之前103倒是没问题,能查的能找的都试了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