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C5A60S2驱动ST7789的测试代码

楼主(2021-12-28):
就一个main.c, 几种颜色切换, 仅用作屏幕好坏判断, 点亮测试, 在这里发一个备忘
#include "stc12c5a60s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RED          0XF800          //红色
#define     GREEN        0X07E0          //绿色
#define     BLUE         0X001F          //蓝色
#define     WHITE        0XFFFF          //白色

#define DATA_H P2
#define DATA_L P0

sbit LCD_CS = P3^2; // -> 9
sbit LCD_CD = P3^4; // -> 11 就是TFT上的LCD_WR引脚
sbit LCD_RESET = P3^6; // -> 15
sbit LCD_MOSI = P1^5; // ->13
sbit LCD_MISO = P1^6; // -> 14
sbit LCD_SCK = P1^7;// -> 10 就是TFT上的LCD_RS引脚

void Delay1ms()                //@12.000MHz
{
        unsigned char i, j;

        i = 12;
        j = 169;
        do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ms)
{
        while(ms--)
        {
                Delay1ms();
        }
}

unsigned char SPI_RW(unsigned char byte)
{
        unsigned char bit_ctr;

        for(bit_ctr=0;bit_ctr<8;bit_ctr++) // 输出8位
        {
                LCD_SCK=0;
                LCD_MOSI=(byte&0x80); // MSB TO MOSI
                byte=(byte<<1);        // shift next bit to MSB
                LCD_SCK=1;
                byte|=LCD_MISO;                // capture current MISO bit
        }
        return byte;
}

void LCD_CD_DATA(unsigned char val)
{
        LCD_CS=0;
        LCD_CD=1;
        SPI_RW(val);
        LCD_CS=1;
}

void LCD_CD_REG(unsigned char reg)
{
        LCD_CS=0;
        LCD_CD=0;
        SPI_RW(reg);
        LCD_CS=1;
}

void LCD_Init()
{
        P0=0;
        P2=0;
        LCD_RESET=0;
        delay_ms(10);
        LCD_RESET=1;
        delay_ms(120);
        //---------------------------------------------------------------------------------------------------//
        LCD_CD_REG(0x11);
        delay_ms(120); //Delay 120ms
        //------------------------------display and color format setting--------------------------------//
        LCD_CD_REG(0x36);
        LCD_CD_DATA(0x00);
        LCD_CD_REG(0x3a);
        LCD_CD_DATA(0x05);
        //--------------------------------ST7789V Frame rate setting----------------------------------//
        LCD_CD_REG(0xb2);
        LCD_CD_DATA(0x0c);
        LCD_CD_DATA(0x0c);
        LCD_CD_DATA(0x00);
        LCD_CD_DATA(0x33);
        LCD_CD_DATA(0x33);
        LCD_CD_REG(0xb7);
        LCD_CD_DATA(0x35);
        //---------------------------------ST7789V Power setting--------------------------------------//
        LCD_CD_REG(0xbb);
        LCD_CD_DATA(0x28);
        LCD_CD_REG(0xc0);
        LCD_CD_DATA(0x2c);
        LCD_CD_REG(0xc2);
        LCD_CD_DATA(0x01);
        LCD_CD_REG(0xc3);
        LCD_CD_DATA(0x0b);
        LCD_CD_REG(0xc4);
        LCD_CD_DATA(0x20);
        LCD_CD_REG(0xc6);
        LCD_CD_DATA(0x0f);
        LCD_CD_REG(0xd0);
        LCD_CD_DATA(0xa4);
        LCD_CD_DATA(0xa1);
        //--------------------------------ST7789V gamma setting---------------------------------------//
        LCD_CD_REG(0xe0);
        LCD_CD_DATA(0xd0);
        LCD_CD_DATA(0x01);
        LCD_CD_DATA(0x08);
        LCD_CD_DATA(0x0f);
        LCD_CD_DATA(0x11);
        LCD_CD_DATA(0x2a);
        LCD_CD_DATA(0x36);
        LCD_CD_DATA(0x55);
        LCD_CD_DATA(0x44);
        LCD_CD_DATA(0x3a);
        LCD_CD_DATA(0x0b);
        LCD_CD_DATA(0x06);
        LCD_CD_DATA(0x11);
        LCD_CD_DATA(0x20);
        LCD_CD_REG(0xe1);
        LCD_CD_DATA(0xd0);
        LCD_CD_DATA(0x02);
        LCD_CD_DATA(0x07);
        LCD_CD_DATA(0x0a);
        LCD_CD_DATA(0x0b);
        LCD_CD_DATA(0x18);
        LCD_CD_DATA(0x34);
        LCD_CD_DATA(0x43);
        LCD_CD_DATA(0x4a);
        LCD_CD_DATA(0x2b);
        LCD_CD_DATA(0x1b);
        LCD_CD_DATA(0x1c);
        LCD_CD_DATA(0x22);
        LCD_CD_DATA(0x1f);
        LCD_CD_REG(0x29);
        LCD_CD_REG(0x2c);
}

void LCD_SetArea(unsigned int stx,unsigned int sty,unsigned int endx,unsigned int endy)
{
        LCD_CD_REG(0x2A);
        LCD_CD_DATA(stx>>8);
        LCD_CD_DATA(stx&0xff);
        LCD_CD_DATA(endx>>8);
        LCD_CD_DATA(endx&0xff);

        LCD_CD_REG(0x2B);
        LCD_CD_DATA(sty>>8);
        LCD_CD_DATA(sty&0xff);
        LCD_CD_DATA(endy>>8);
        LCD_CD_DATA(endy&0xff);
}

void LcdWirteColorData(unsigned int color)
{
        LCD_CS=0;
        LCD_CD=1;
        SPI_RW(color>>8);
        SPI_RW(color);
        LCD_CS=1;
}

void LCD_Clear(unsigned int color)
{
        unsigned int i,j;

        LCD_SetArea(0,0,239,319);
  LCD_CD_REG(0x2C);
        for(i=0;i<320;i++)
        {
                for(j=0;j<240;j++)
                {
                        LcdWirteColorData(color);
                }
        }
}

void main()
{
        delay_ms(100);
//        SPI_Init();
        LCD_Init();

        while(1)
        {
                LCD_Clear(WHITE);
                delay_ms(300);
                LCD_Clear(RED);
                delay_ms(300);
                LCD_Clear(BLUE);
                delay_ms(300);
                LCD_Clear(GREEN);
                delay_ms(300);
        }
}

网友A:
能共享下电路吗?

网友B:
通常开发LCD硬件都是购买某个厂家的产品。厂家都会提供全套演示程序,包括硬件连接说明、基本的LCD命令和数据的读写、基本图形的绘制程序。单个程序意义不大,因为自己去摸索编制这些,不仅很花功夫且问题多多。一些LCD驱动芯片的初始化程序达到三百多行,自己根据芯片手册去写都难以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