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饭煲板子上的add 8f88是什么芯片?谁有手册?

楼主(2021-12-28):
电饭煲pcb

楼主:
8f88短路了!这芯片。

楼主:
谁能告诉我10pin的作用?

网友A:
你看看它引脚都接到哪了

网友B:
百度搜索LGT8F88,有资料,对比一下,和你的一样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百度搜索LGT8F88,有资料,对比一下,和你的一样不

一样也没用啊,这个是MCU,为修个电器再开发程序(买开发工具,搭开发环境)。

网友D:
楼主为什么对排线如此的执着呢?
上次发了个帖子问,现在又问
这10Pin的排线,除了GND,+5V,+12V还能知道以外,谁能保证完美解释其它几端口是干嘛的?
再说你这芯片,百度找不到,马云家没有,不是专用的芯片就是单片机,不管是哪种,都没有办法解决问题
如果是你这板本身有点连锡之类的小问题,还能自己解决,如果是芯片的问题,.........假设如果楼上说,是LGT8F88,那又如何呢?人家是单片机,你知道所有资料都没有用的,程序才是核心............

网友E:
不用找了,去某一个宝买一块一样的替换了,这个大概率时单片机

网友F:
就是说,买了同样的新IC换上去也没有用,里面没有烧录一样的程序的话。

网友G:
没有程序,焊上根本不工作,相当于买了个电脑,但是没装系统。。。。。直接换板子吧

网友H:
这种芯片是定制的,是随便一个型号

网友I:
电饭锅很好修,即使真的是楼主说的芯片坏,维修师傅也不会要它的手册的!!
因为软件,是得不到的。

网友J(2025-03-21):
这是ADD8F83,非8F88!

网友K:
对啊,明明是83
某一个宝搜一下一样的板子,应该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