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寸LED时钟修改的热敏电阻温度计显示带有鬼影 附单片机程序

楼主(2021-12-28):
原来是用4位LED显示的时钟修改的热敏电阻温度计
修改成通电就显示温度计 4位LED显示正常,     修改去除. ds1302.c和ds1302.h .  热敏电阻温度显示带有鬼影    把     原来的程序   和修改的程序   放上给大家看看是那里出问题  那位师博能  看  修改后的程序那里出问题的,修改上传一下谢谢

#include <reg51.h>
#include <math.h>
#include "ADC.H"

sbit LED1      = P3 ^ 7;//数码管1
sbit LED2      = P3 ^ 6;//数码管2
sbit LED3      = P3 ^ 5;//数码管3
sbit LED4      = P3 ^ 4;//数码管4

//为了编程方便定义的位变量
sbit a0   = ACC ^ 0;
sbit a1   = ACC ^ 1;
sbit a2   = ACC ^ 2;
sbit a3   = ACC ^ 3;
sbit a4   = ACC ^ 4;
sbit a5   = ACC ^ 5;
sbit a6   = ACC ^ 6;
sbit a7   = ACC ^ 7;

sfr AUXR        =   0x8E;   //0000,0000 辅助寄存器
sfr P3M1        =   0xB1;
sfr P3M0        =   0xB2;

bit flag,dot_Bell=1;//闹钟调时闪烁标志位
unsigned char id=1;
unsigned char disbuff[4]        ={0};
unsigned char time=0;
unsigned int temp[1];
unsigned int temp_num = 0;

unsigned char code LEDData1 [ ] = {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ff }; //正0-9LED数值
unsigned char code LEDData2 [ ] = {  0xc0,0xcf,0xA4,0x86,0x8B,0x92,0x90,0xc7,0x80,0x82,0xff }; //反0-9LED数值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di) //延时
{
        unsigned int da,db;
         for(da=0;da<di;da++)
                   for(db=0;db<10;db++);
}

void Display(void)  //扫描方式led1~led4循环点亮
{
   time++;
   if(time==1)
   {
                         if(dot_Bell)
                 {
                                 P2=LEDData1[disbuff[0]]&0x7f;// 0x7F点亮DP小数点
                                 LED1=0; LED4=1;
                 }
                         else
                 {
                                 P2=LEDData1[disbuff[0]];
                                 LED1=0; LED4=1;
                 }
   }

   if(time==2)
   {
                                if(id>=3)
                        {
                         P2=(LEDData2[disbuff[1]])&0x7F;
                                 LED1=1; LED2=0;
                        }
                        else
                                if(flag)
                         {
                                 P2=(LEDData2[disbuff[1]])&0x7F;
                                 LED1=1; LED2=0;
                         }
                 else
                 {
                         P2=LEDData2[disbuff[1]];
                                 LED1=1; LED2=0;
                 }
   }

   if(time==3)
   {
     if(id>=3)
          {
         P2=LEDData1[disbuff[2]]&0x7f;
         LED2=1; LED3=0;
      }

      else
      if(flag)
          {
         P2=LEDData1[disbuff[2]]&0x7f;
         LED2=1; LED3=0;
      }
          else
          {
         P2=LEDData1[disbuff[2]];
         LED2=1; LED3=0;
      }
        }

   if(time==4)
   {
     time=0;
     if(disbuff[3]==0)
    {
      P2=LEDData1[10];
      LED3=1; LED4=0;
    }
     else
    {
                P2=LEDData1[disbuff[3]];
        LED3=1; LED4=0;
        }
   }
}

/******************************************************************************/

void Timer1Init(void)                //20毫秒@12.000MHz
{
        AUXR &= 0xBF;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TMOD &= 0x0F;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1 = 0xE0;                //设置定时初值
        TH1 = 0xB1;                //设置定时初值
        TF1 = 0;                //清除TF1标志
        TR1 = 1;                //定时器1开始计时
}

/******************************************************************************/

void Timer1(void) interrupt 3 using 1
{
        temp_num++;
        if(temp_num > 40)
        {
                temp_num = 0;
        }

}

void ADC_convert(void)
{
        ET0 = 0;
        if(temp_num == 0)
        {
                GetADCResult(6,&temp[0]);
          temp[0]=(unsigned int) ((1/(log(((float)temp[0]*4700/(1024-(float)temp[0]))/10000)/3950+1/298.15)-273.15)*100);
                temp_num = 1;
        }

        P2 = LEDData1[temp[0]/1000]; //千位
        LED4 = 0;
        Delayms(50);
        LED4 = 1;
        P2 = (LEDData1[temp[0]%1000/100])&0x7F;//百位
        LED3 = 0;
        Delayms(50);
        LED3 = 1;
        P2 = LEDData2[temp[0]%1000%100/10];//十位
        LED2 = 0;
        Delayms(50);
        LED2 = 1;
        P2 = 0xa7;//c
        LED1 = 0;
  Delayms(50);
        LED1 = 1;
        ET1 = 1;//启动定时器1
}

/******************************************************************************/
void main(void)//主函数
{

  P3M1=0x00;
        P3M0=0x08;
        InitADC(); //初始化ADC
        Timer1Init();
        EA=1;
        while(1)//主循环
         {
                  Display();
             switch( id )
              {
                                        case 1:ADC_convert();break;//显示温度
                 default:break;
              }
        }//while
}//main

网友A:
剔除了时间,那就把 main()里的 Display();删除,ADC_convert();本身就能显示啊。

网友B:
楼主显示函数写得有点复杂,自己也会看花眼,先简化再加一句消隐即可。

#include <reg51.h>
#include <math.h>
#include "ADC.H"
/*
sbit LED1      = P3 ^ 7;//数码管1
sbit LED2      = P3 ^ 6;//数码管2
sbit LED3      = P3 ^ 5;//数码管3
sbit LED4      = P3 ^ 4;//数码管4
*/
sfr AUXR        =   0x8E;   //0000,0000 辅助寄存器
sfr P3M1        =   0xB1;
sfr P3M0        =   0xB2;

unsigned char time=0;
unsigned char code LEDData1[ ] = {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ff }; //正0-9LED数值
unsigned char code LEDData2[ ] = {  0xc0,0xcf,0xa4,0x86,0x8B,0x92,0x90,0xc7,0x80,0x82,0xff }; //反0-9LED数值
unsigned char data disbuff[4];
unsigned int  temp[1];

/******************************************************************************/
void Timer1Init(void)                //2毫秒@12.000MHz
{
        AUXR |= 0x40;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TMOD &= 0x0F;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1 = 0x40;                //设置定时初始值
        TH1 = 0xA2;                //设置定时初始值
        TF1 = 0;                //清除TF1标志
        TR1 = 1;                //定时器1开始计时
}

void ADC_convert(void)
{
        if(temp_num == 0)
        {
                GetADCResult(6,&temp[0]);
                Temp=(unsigned int) ((1/(log(((float)temp[0]*4700/(1024-(float)temp[0]))/10000)/3950+1/298.15)-273.15)*100);
                temp_num = 1;
        }
}

void Display(void)  //扫描方式led1~led4循环点亮
{
        disbuff[0]=0x70;//.C
        disbuff[1]=LEDData2[temp[0]/10%10];
        disbuff[2]=LEDData1[temp[0]/100%10]&0x7f;
        disbuff[3]=LEDData1[temp[0]/1000%10];

        P3|=0xf0;//消隐
        P2=disbuff[time];//段码
        P3&=~(0x10<<time);//位码

        time=++time%4;
}
/******************************************************************************/
void main(void)//主函数
{
        P3M1=0x00;
        P3M0=0x08;
        InitADC(); //初始化ADC
        Timer1Init();
        while(1)//主循环
        {
                if(TF1)//查询T1中断请求标志
                {
                        TF1=0;//清0 TF1标志
                        ADC_convert()//读取ADC并转换为温度值
                        Display();//动态数码管显示
                }
        }//while
}//main

网友C:
建议你显示和温度数值处理分开做,显示就做显示,放在一定的时间内例如1ms。main函数里面的while(1ms标志位)循环加一个1ms的标志位,1ms时间够程序跑完的,数码管也可以均匀亮度,如果觉得亮度不够,就改成100us,甚至可以10us放在中断里面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显示函数写得有点复杂,自己也会看花眼,先简化再加一句消隐即可。

师傅你好,可以编译打包发上吗?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师傅你好,可以编译打包发上吗?谢谢

按下“复制代码”,然后新建一个空文件,Ctrl-V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显示函数写得有点复杂,自己也会看花眼,先简化再加一句消隐即可。

我新建试过不知道是否出错 编译不到

师傅你好,可以编译打包发上吗?谢谢

网友E:
定时器中断去扫描显示,这样就不会被别的打断或者延迟。扫描频率足够就行

网友F:
增加消隐。一般电子原件都有寄生电容,关闭LED要电平翻转一下。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新建试过不知道是否出错 编译不到

师傅你好,可以编译打包发上吗?谢谢

不是人人都有那个"ADC.h"头文挡
编译打包不了

学编程就要学懂看错误信息
把编译器的错误信息贴上来看看

网友H:
记住:改变显示内容时,让LED全黑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师傅你好,可以编译打包发上吗?谢谢

这段代码只是在你贴的代码基础上改写的,你的ADC_convert(void)函数计算很复杂,我没有验证是否正确。仿真也是屏蔽了ADC_convert(void)函数,定时器更改为51/12T 2ms,虚拟一个4位数的ADC返回值temp=1234,目的只是解决你的特殊用法4位数码管的鬼影问题。代码是随手写的,没有保存。如果你对这个仿真有兴趣可以给你重新写一个。

楼主:
这样就感谢老师傅,编泽打包发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样就感谢老师傅,编泽打包发上

两个文件对比一下很容易看明白,可以用ADC测温函数取代DS18b20函数。

改写前的文件

改写后的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文件对比一下很容易看明白,可以用ADC测温函数取代DS18b20函数。

改写前的文件

师傅你好,能用你简化后贴出
的代码,用我的AD.C生成可用程序打包上传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你显示和温度数值处理分开做,显示就做显示,放在一定的时间内例如1ms。main函数里面的while(1ms标 ...

师傅你好,能用你简化后贴出
的代码,用我的AD.C生成可用程序打包上传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师傅你好,能用你简化后贴出
的代码,用我的AD.C生成可用程序打包上传吗?谢谢

给你重新写了一个简化的程序,用的是你的ADC代码。你的温度计算公式的出处是在哪里找来的?没有外围硬件图根本无法判断是否可用。现在是注释掉的,显示函数直接显示ADC转换值,不是温度值。从你的代码不能正确判断MCU型号,简化的程序适用于STC12/STC15系列。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sfr AUXR = 0x8E;
sfr P0M0 = 0x94; //
sfr P0M1 = 0x93; //
sfr P1M0 = 0x92; //
sfr P1M1 = 0x91;
sfr P2M0 = 0x96; //
sfr P2M1 = 0x95; //
sfr P3M0 = 0xB2; //
sfr P3M1 = 0xB1; //
sfr P4   = 0xC0;
sfr P4M0 = 0xB4; //
sfr P4M1 = 0xB3; //
sfr ADC_CONTR   =   0xBC;           //ADC控制寄存器
sfr ADC_RES     =   0xBD;           //ADC高8位结果
sfr ADC_LOW2    =   0xBE;           //ADC低2位结果
sfr P1ASF       =   0x9D;           //P1口第2功能控制寄存器
/*
sbit LED1      = P3 ^ 7;//数码管1
sbit LED2      = P3 ^ 6;//数码管2
sbit LED3      = P3 ^ 5;//数码管3
sbit LED4      = P3 ^ 4;//数码管4
*/
#define ADC_POWER   0x80            //ADC电源控制位
#define ADC_FLAG    0x10            //ADC完成标志
#define ADC_START   0x08            //ADC起始控制位
#define ADC_SPEEDLL 0x00            //540个时钟
#define ADC_SPEEDL  0x20            //360个时钟
#define ADC_SPEEDH  0x40            //180个时钟
#define ADC_SPEEDHH 0x60            //90个时钟

#define ADC_Channel        6                        //选择ADC通道110 将P1.6为温度接口

unsigned char disbuff[4]={0};
unsigned char time=0;
unsigned int temp[1];
unsigned char code LEDData1 [ ] = {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ff }; //正0-9LED数值
unsigned char code LEDData2 [ ] = {  0xc0,0xcf,0xA4,0x86,0x8B,0x92,0x90,0xc7,0x80,0x82,0xff }; //反0-9LED数值

void GetADCResult(unsigned char ch,unsigned int *value);
void InitADC(void);
void ADC_convert(void);
void Timer0Init(void);
/*----------------------------
Get ADC result
----------------------------*/
void GetADCResult(unsigned char ch,unsigned int *value)
{
        ADC_CONTR = ADC_POWER | ADC_SPEEDLL | ch | ADC_START;
    _nop_();                        //Must wait before inquiry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Must wait before inquiry
    _nop_();
    while(!(ADC_CONTR & ADC_FLAG));//Wait complete flag
    ADC_CONTR &= ~ADC_FLAG;         //Close ADC

        *value = 0;
        *value = ADC_RES;
        *value = ((*value)*4 + ADC_LOW2);                //Return ADC result.×¢êíμ?′????ò·μ??8??ADC?á1?
}
/*----------------------------
Initial ADC sfr
----------------------------*/
void InitADC(void)
{
        P1ASF = 0x40;                        //Open channels ADC function 0100 0000 p1.6使用AD功能
        ADC_RES  = 0;                                    //Clear previous result
        ADC_LOW2 = 0;
        ADC_CONTR = ADC_POWER | ADC_SPEEDLL;        //ADC power-on and dela
}
/******************************************************************************/
void Display(void)  //扫描方式led1~led4循环点亮
{
        disbuff[0]=0x70;//.C
        disbuff[1]=LEDData2[temp[0]/10%10];
        disbuff[2]=LEDData1[temp[0]/100%10]&0x7f;
        disbuff[3]=LEDData1[temp[0]/1000%10];

        P3|=0xf0;//消隐
        P2=disbuff[time];//段码
        P3&=~(0x10<<time);//位码

        time=++time%4;
}
/******************************************************************************/
void Timer0Init(void)                //5毫秒@11.0592MHz
{
        AUXR |= 0x80;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00;                //设置定时初始值
        TH0 = 0x28;                //设置定时初始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
/******************************************************************************/
void ADC_convert(void)
{
        GetADCResult(6,&temp[0]);
// 此处计算方法有问题,log是什么鬼?temp[0]保存的是ADC结果,数据范围0~1023,代入显示函数可以正常显示ADC结果
//        temp[0]=(unsigned int) ((1/(log(((float)temp[0]*4700/(1024-(float)temp[0]))/10000)/3950+1/298.15)-273.15)*100);
}
/******************************************************************************/
void main(void)//主函数
{
        P0M0 = 0x00;
        P0M1 = 0x00;
        P1M0 = 0x00;
        P1M1 = 0x40;
        P2M0 = 0x00;
        P2M1 = 0x00;
        P3M0 = 0x00;
        P3M1 = 0x00;
        P4M0 = 0x00;
        P4M1 = 0x00;
        InitADC(); //初始化ADC
        Timer0Init();//定时器T0初始化
        while(1)//主循环
        {
                if(TF0)
                {
                        TF0=0;
                        ADC_convert();
                        Display();
                }
        }
}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你重新写了一个简化的程序,用的是你的ADC代码。你的温度计算公式的出处是在哪里找来的?没有外围硬件 ...

师傅测试了你的程序能显示,不能测温,拍电路你看看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你重新写了一个简化的程序,用的是你的ADC代码。你的温度计算公式的出处是在哪里找来的?没有外围硬件 ...

测试的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你重新写了一个简化的程序,用的是你的ADC代码。你的温度计算公式的出处是在哪里找来的?没有外围硬件 ...

电路图

网友B:
如果显示的数字能随温度传感器变化就算能检测温度,传感器输出的是电压值变化,需要用合适的计算方法转换成温度值。不知道你这计算方法哪来的? temp[0]=(unsigned int) ((1/(log(((float)temp[0]*4700/(1024-(float)temp[0]))/10000)/3950+1/298.15)-273.15)*1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显示的数字能随温度传感器变化就算能检测温度,传感器输出的是电压值变化,需要用合适的计算方法转换 ...

把这段加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显示的数字能随温度传感器变化就算能检测温度,传感器输出的是电压值变化,需要用合适的计算方法转换 ...

师傅,编写一个合理的程序,带测温的可以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师傅,编写一个合理的程序,带测温的可以吗?

难道这个不合理?难道这个不能测温?NTC热敏电阻规格众多,B值各不相同,温阻曲线呈非线性,分压电阻需要按测温范围取值。几乎不可能仅凭一个通用公式计算就能制作一款能实用的温度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难道这个不合理?难道这个不能测温?NTC热敏电阻规格众多,B值各不相同,温阻曲线呈非线性,分压电阻需要 ...

能显示,但是不能测温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难道这个不合理?难道这个不能测温?NTC热敏电阻规格众多,B值各不相同,温阻曲线呈非线性,分压电阻需要 ...

把注释掉的重新开启就编译不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难道这个不合理?难道这个不能测温?NTC热敏电阻规格众多,B值各不相同,温阻曲线呈非线性,分压电阻需要 ...

编译不到

网友B:
编译不了要问你自己根据什么理由写了这条代码,log是什么玩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编译不了要问你自己根据什么理由写了这条代码,log是什么玩意?

师傅,看看要什么修改才能编绎成功,可以上传过来吗?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师傅,看看要什么修改才能编绎成功,可以上传过来吗?谢谢

你把这个程序看懂了用NTC测温就成了。

网友I:
用单片机做温度计为什么不用18B20之类的采集呢,用NTC之类的不用单片机也可以做成温度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用单片机做温度计为什么不用18B20之类的采集呢,用NTC之类的不用单片机也可以做成温度计的

不用单片机的NTC温度计,电路图有吗?上传上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