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信号发生器蓝牙通信连接手机 程序如何编写?

楼主(2021-12-28):
用AT89C51做一个信号发生器,蓝牙模块怎么连接单片机(最好是给原理图),然后需要在手机上控制输出波形的种类和在手机上显示输出的波形那一段程序要怎么写?

网友A:
一般最常用的模块应该是HC-05,连接在单片机的TX和RX,记得交错连接。手机控制波形只是一个串口通信而已,显示波形就有点麻烦,要自己写个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最常用的模块应该是HC-05,连接在单片机的TX和RX,记得交错连接。手机控制波形只是一个串口通信而已,显 ...

谢谢啊,我打算直接用LCD屏显示波形了,还想请问一下蓝牙模块在AD画图里边能找到的吗?还是说需要自己画一个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啊,我打算直接用LCD屏显示波形了,还想请问一下蓝牙模块在AD画图里边能找到的吗?还是说需要自己画 ...

自己画一个,还要去找一下封装尺寸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啊,我打算直接用LCD屏显示波形了,还想请问一下蓝牙模块在AD画图里边能找到的吗?还是说需要自己画 ...

图方便的话可以从立创EDA直接导出来

网友C:
首先,需要的硬件有蓝牙模块(可选HC-05)、手机(建议Android系统)、51单片机最小系统(rxd txd引脚引出); 其次,手机需要接收并并处理的上位机,该上位机可以根据所需要传输的数据内容自行开发,或者选择网上的蓝牙助手; 最后,根据具体内容编写51单片机所需的程序,连接硬件进行开发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画一个,还要去找一下封装尺寸

我整个HC-05蓝牙模块直接在tb买的话,画图的时候就放六个排针就可以了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整个HC-05蓝牙模块直接在tb买的话,画图的时候就放六个排针就可以了吧?

是的,建议了解一下引脚定义,HC_05控制过程中有一个引脚需要电平切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方便的话可以从立创EDA直接导出来

我还有些问题,就是我用DAC模数转换器来输出正弦波、方波、三角波啥的方便一点还是用积分器那种呢,我感觉用积分器的话波形输出似乎不太好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的,建议了解一下引脚定义,HC_05控制过程中有一个引脚需要电平切换

好的,谢谢,我去找找看HC-05的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