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0米遥控应该用哪种?
关闭

楼主(2021-12-28):
从地图测量两点直线距离是650米,但中间是有三四层的零散房子挡住的。遥控只要一个按键触发单片机运行使用。就433MHz的能做到吗?或还可以进行双向数据透传吗?

网友A:
LoRa 433MHz可以传2公里。

网友B:
这个跟发射功率  发射天线和接收灵敏度有关

如果在农村的空旷地区架设稍好一点的天线有1W的发射功率应该就很可靠了
如在城市干扰大的地方最好5W以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跟发射功率  发射天线和接收灵敏度有关

如果在农村的空旷地区架设稍好一点的天线有1W的发射功率应该 ...

ISM频段和相应的文件你自己找一下。发射功率不超过100mW可以在ISM频段内,无需申请,可以直接使用,但是1W理论上已经不可以了。

网友C:
发射距离通常是指无障碍距离,有障碍物就不一定了,2000m的都不一定能够满足你的要求,不过可以试一试。

网友D:
最好做实际的测试,我觉得433都不见得靠谱。曾经用标称3km的433模块做过测试,1200bps,最大功率,7db的棒状天线,7,8百米都断断续续,丢包严重。如果是发送接收双方都是固定位置,可以尝试定向天线,应该效果会好不少。

网友E:
433有障碍是肯定达不到1000米的
你要是在农村,那倒没什么,加大功率估计能行,没试过,只有说是估计
你是在城市,你搞个5W的试一下,别的城市不知道,在深圳自然有人找你,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知道的
除非你有申请相关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E:
433有障碍是肯定达不到1000米的
你要是在农村,那倒没什么,加大功率估计能行,没试过,只有说是估计
你是在 ...

楼主的意思显然是固定位置,那么用八木天线可以增加好几个dB的增益,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LoRa 433MHz可以传2公里。

你说的这种好是好,但是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ISM频段和相应的

这种可以用吗,我就用用远距离开关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意思显然是固定位置,那么用八木天线可以增加好几个dB的增益,够用了。

八木天线就是以前架外面用来收电视信号那种天线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说的这种好是好,但是贵。

如果你只是做几个用的话,没有比LoRa更便宜的方案了。

如果你想批量生产,投资RF仪器的成本你想过吗?生产出多少套能摊薄投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433有障碍是肯定达不到1000米的
你要是在农村,那倒没什么,加大功率估计能行,没试过,只有说是估计
你是在 ...

有对应的接收检测设备,看看抗日神剧里的无线电报就知道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种可以用吗,我就用用远距离开关用

远程控制开关量,我有做好的成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