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样放大1mv/V的称重传感器信号输出电压电路对吗?

楼主(2021-12-28):
(图片)

网友A:
用LM358就是错的
358的低输入失调电压就±3.0mV,你用来放大1mV的信号
你电路增益是1000倍,很有可能,没有任何信号的时候,输出都是3V了,国产的可以到7V了......
推荐OPA735(单运放)或者OPA2735(双运放),这个有点小贵
如果是产品,那就找个能调零的运放

网友B:
这个只是连线图,还是画成正规原理图吧,这个太难看了。

网友C:
称重传感器应该需要用电桥来解决问题。运放感觉思路不对吧。

网友D:
称重传感器直接接两三块钱的国产24位ADC好了,运放放大太不稳定了。国产芯片牌子可以选芯海、海芯、天微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