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灵敏度线性霍尔HW101A的应用电路

楼主:
这是高灵敏度线性霍尔HW101A的简单应用电路

网友A(2021-12-29):
这里,我们可以把1,3脚对调使用,也可以把2,4脚对调使用,还可以同时把1,2;2,4分别对调使用,只要注意对角线为1组就可以了

网友A:
供电电压不要太高,推荐1V,图中电路用的是1.5V,电压高了电阻发热增加(IC内部实测对角线电阻约为430欧姆)

网友B(2022-09-19):
这个电路是输出的电压范围是多少

网友C(2024-12-31):
请问后续的运放电路有吗,它的输出特性是什么样的

网友A:
电阻的变化,是磁敏感电阻阻值的变化,可以通过对外加偏置电压的分压变化获得输出电压的变化

网友:
请问后续的运放电路有吗,它的输出特性是什么样的

没有,纯电阻分压输出

网友D(2025-08-10):
是不是可以用这个做一个简单的磁场强度计

网友E:
无刷马达用的hall IC HW101A,它并非线性,按灵敏度等级,分A,B,C,D,E,F共6档,用F档灵敏度高,输出信号强。市场价格约0.4元1只。

网友F:
建议楼主把规格书附上,这样能更全面的了解这个器件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