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中断嵌套实验程序与Proteus仿真图

楼主(2021-12-28):
中断嵌套。附件里包含源代码,proteus工程文件。
使用一个外部中断和定时器中断,通过P1口连接的八个发光二极管来显示中断的作用。外部中断未发生时,即引脚INT0的按键开关没有按下时,系统通过定时器定时中断的方法,使LED呈流水灯显示,当INT0脚的按键开光按下,即产生外部中断,外部中断INT0打断定时器的定时中断,从而控制8个LED闪烁显示。当按键开关松开,继续呈流水灯显示。本实验中外部中断0设置为高优先级中断,定时器中断设置为低优先级中断。
电路原理图:
电路工作原理的重点说明:发光二极管为共阳极连接,当对应P1口输出0时,发光二极管发光。K1按键没按下时,INT0=1,当K1按键按下时,INT0=0。
源代码
控制程序的重点说明:PX0=1外部中断为高优先级,PT0=0定时器中断为低优先级,IT0=0将外部中断0设置为电平触发中断方式,当按键K1按下时,为低电平触发中断,当按键松开时为高电平,外中断0的中断服务函数执行完后,中断结束,回到定时器T0的中断服务函数。

#include <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延时函数Delay( ),i为形式参数,不能赋初值
void delay(uint i) {
uchar j;
for(;i>0;i--)
for(j=0;j<125;j++)
{;} //空函数
}
void main( )
{                   //主函数

  TMOD=0x01;    //定时器t0为方式1
  TH0=0xee;     //设置定时器初值
  TL0=0x00;
  EA=1; //总中断允许
  ET0=1;//允许定时器t0中断
  TR0=1;//启动定时器t0
  EX0=1; //允许外部中断0中断
  IT0=0; //选择外部中断0为电平触发中断方式
  PX0=1;//外部中断为高优先级
  PT0=0;//定时器中断为低优先级
  P1=0xff;
  while(1);
  {;}    //循环等待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T0中断程序
{
  uchar i;
  uchar display[9]= {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流水灯显示数据组
  TH0=0xee;
  TL0=0x00;

  while(1)
  {
     P1=0xff;
         for(i=0;i<9;i++)
         {
           delay(500);
           P1=display[i];
         }
  }
}
void int0_isr(void) interrupt 0 //外中断0的中断服务函数
{
   P1=0;
   delay(700);
   P1=0xff;
   delay(700);
}

Keil代码与Proteus仿真下载:

网友A(2023-04-10):
确实有用能够解决关键问题

网友B:
在定时中断里用while(1)就是这实验的重点
正常编写代码要避免这样写

网友C(2024-12-31):
感谢楼主 非常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