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这个单片机程序得写多一行?

楼主(2021-12-28):
这是一个7段数码管循环显示数字的程序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out P0
uchar code seg[]={0xc0,0xa4,0x99,0x82,0x80,0xf9,0xb0,0x92,0xf8,0x90,0x01};
void delayms(uint);
void main(void)
{
uchar i;
while(1)
        {
        out=seg[i];
        delayms(900);
        i++;
        if(seg[i]==0x01)i=0;
        }
}
void delayms(uint j)
{
uchar i;
for(;j>0;j--)
          {
                i=250;
                    while(--i);
                    i=249;
                    while(--i);
           }
}

为啥在main函数前面要多写一行void delayms(uint);不写这一行编译就会出错

网友A:
如果第7行不存在,第14行main引用到delayms的时候不知道delayms是个什么东西,自然无法编译成汇编。

不想写第7行也可以,把19行到29行的delayms代码放到第8行前面,这样main引用delayms的时候已经知道这东西是个什么玩意儿了。

网友B:
函数声明,基础的C语言问题

网友C:
程序加载的顺序问题

网友D:
函数声明,main函数之前要保证你main函数里面要调用的函数存在,你也可以不生命,只要把那个子函数的定义写在main函数前面即可。

网友E:
你不写delayms,main怎么知道delayms(900)。可以吧下面的void delayms(uint j) 放到main前面。

网友F:
这是C语言方面的问题,函数在调用前必须先声明

网友G:
要先声明啊 ,程序是从上往下执行,你不先告诉编译器有这个函数,等执行到这个函数的时候,编译器认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第7行不存在,第14行main引用到delayms的时候不知道delayms是个什么东西,自然无法编译成汇编。

不 ...

明白了,谢谢各位大佬

网友H:
C语言从main函数开始,然后读到delayms就会从main之前去找,如果不加声明就找不到就会报错

网友I:
c语言的规则,调用前,必须先声明函数;或者把19行之后的内容(void delayms(uint j)    )挪到main()函数之前

网友J:
函数声明,c语言的基础规则,没有声明的话就会报错

网友K:
C语言从main函数开始,如果不加声明就找不到就会报错

网友L:
函数调用前要声明,如同生了孩纸要起名,不然,上学后老师点名,都叫仔仔,不就乱套了?

网友M:
声明这个函数,不然无法调用

网友N:
申明啊如果不申明的话编译的时候不知道你这个延时函数是什么东西,如果你不申明的话就把延时函数写到main函数的前面

网友O:
声明调用,要不,无法找到这个函数,不写可以,main函数写道最后,所有子函数,写道他前面,就不需要声明了。

网友P:
把函数写在main前面就无需声明

网友Q:
函数声明

网友R:
void delayms(uint);    这是声明,因为你把函数放在主函数main下面了,你把这个函数放在main上面,就可用这个声明了。

网友S:
就比如你跟人借东西一样,拿走之前得先和人家打声招呼吧?

网友T:
你尽量将子程序放在主程序之前

网友U:
delayms(900)放到main前面就不需要写这一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