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定时控制继电器带显示程序+Proteus仿真图

楼主(2021-12-29):
电路图

电路图

//main.c
-----------------------------------
/*******************************************************************************
*
*
--------------------------------------------------------------------------------
* 实 验 名         : 动态数码管显示,定时器
* 实验说明       :
* 连接方式       :
* 注    意         :
*******************************************************************************/

#include"STC15F2K.h"
#include"epprom.h"
//--定义使用的IO口--//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define u16 unsigned int
sbit you1=P2^0;
sbit you2=P2^1;
sbit you3=P2^2;
sbit you4=P2^3;
sbit you23=P2^4;
sbit kai=P2^5;
sbit fen=P2^6;
sbit shi=P2^7;
sbit jidianqi=P3^7;
//--定义全局变量--//
u8 code DIG_PLACE[8] = {
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位选控制   查表的方法控制
u8 code DIG_CODE[18] = {
0x3f,0x06,0x5b,0x4f,0x66,
0x6d,0x7d,0x07,0x7f,0x6f,
0x77,0x7c,0x39,0x5e,0x79,
0x71,0x40,0x80};
//0、1、2、3、4、5、6、7、8、9、A、b、C、d、E、F、- 的显示码
u8 X1,X2,X3,X4,X5;
u8 DisplayData[8];
u16 DJS=0,fen60,shi6;
bit kk=0;     //开关,1,倒计时进行,继电器闭合;0,输入时间,继电器断开
u16 ff=10*60/*600秒*/,ss=60*60/*3600秒*/;
u16 count_djs=0;
u16 countt=0;
u8 KKKEY;
//--声明全局函数--//
void DigDisplay(); //动态显示函数
void ConfigTimer0(u8 ms);
void  key_sm();
void anjian();

/*******************************************************************************
* 函 数 名         : XX,提供各个数码管的数值

*******************************************************************************/
void  XX()
{

   countt=DJS-count_djs;
if(kk==0) {

        X1=shi6/10;
        X2=shi6%10;
        X3=fen60/10;
        X4=fen60%10;
        X5=17;
        }
if(kk==1)
  {
  if(countt<=3600)
  {
         X1=countt/600%10;
        X2=countt/60%10;
        X3=countt/10%6 ;
        X4=countt%10/*kk */ ;
        X5=17;
   }
   if(countt>3600)
   {
        X1=countt/36000%10;
        X2=countt/3600%10    ;
        X3=countt%3600/600%6;
        X4=countt%3600/60%10;
   }
   if(X1==0)
       { X1=16;
          if(X2==0)
          {X2=16;
          if(X3==0)X3=16;
          }}
}
}
/*******************************************************************************
* 函 数 名         : 扫描按键,赋值。

*******************************************************************************/
void  key_sm()
{
anjian();
if(KKKEY==1) {KKKEY=0;fen60=fen60+10;if(fen60>=60)fen60=0;}
if(KKKEY==2) {KKKEY=0;shi6=shi6+1;if(shi6>6)shi6=0;}
if(KKKEY==3) {KKKEY=0;kk=~kk;;}

////写入epprom
if(KKKEY>0){
shanchu(0x0000);
xieru(0x0001,fen60)    ;
xieru(0x0002,shi6)    ;  }
DJS=(shi6*ss+fen60*60);  //单位是秒。

}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main(void)
{
    ConfigTimer0(5);
    while(1)
    {
        key_sm();

           XX();
        jidianqi=!kk;
        DigDisplay();
        if(countt<=0){kk=0;you23=0;     }
    }
}

/*******************************************************************************
* 函 数 名         : DigDisplay
* 函数功能           : 使用数码管显示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DigDisplay()
{
    unsigned int j;
//******************************
    you1=0;
    P1= DIG_CODE[X1];     //发送位选
    j = 200;                         //扫描间隔时间设定
    while(j--);
    P1 = 0x00;//消隐
    you1=1;
//******************************
    you2=0;
    P1= DIG_CODE[X2];     //发送位选
    j = 200;                         //扫描间隔时间设定
    while(j--);
    P1 = 0x00;//消隐
    you2=2;
    //******************************
    you3=0;
    P1= DIG_CODE[X3];     //发送位选
    j = 200;                         //扫描间隔时间设定
    while(j--);
    P1 = 0x00;//消隐
    you3=3;
    //******************************
    you4=0;
    P1 = DIG_CODE[X4];     //发送位选
    j = 200;                         //扫描间隔时间设定
    while(j--);
    P1 = 0x00;//消隐
    you4=1;

    }
/* 配置并启动T0,ms-T0定时时间 */
void ConfigTimer0(u8 ms)
{
    unsigned long tmp;  //临时变量

    tmp = 12000000 / 12;      //定时器计数频率
    tmp = (tmp * ms) / 1000;  //计算所需的计数值
    tmp = 65536 - tmp;        //计算定时器重载值
    TMOD &= 0xF0;   //清零T0的控制位
    TH0 = (u8)(tmp>>8);  //定时器重载值拆分为高低字节
    TL0 = (u8)tmp;
    ET0 = 1;        //使能T0中断
    TR0 = 1;        //启动T0
    EA=1;
}
//中断定义为5毫秒
void InterruptTimer0() interrupt 1
{
    static    u8 Di;
         Di++;
         if(kk==0){count_djs=0;you23=0;        }
         if(Di==100) {you23=1;}      //秒显示赋值 0.5秒
         if(Di==200 &&kk==1 ) {{you23=0;count_djs=count_djs+1;; }}
         WDT_CONTR=0x37;       //看门狗刷新  8.4S

}
/**/
//按钮扫描     需在定时中断中调用
void anjian()
{
    static u16 JiShu =0;
    static u16 JiShu1=0;
    static u16 JiShu2=0;
    static u8 keybuf  = 0xff;
    static u8 keybuf1 = 0xff;
    static u8 keybuf2 = 0xff;
    u8 nm=500;

    keybuf = (keybuf <<1) |fen;
    if(keybuf == 0x00)
    { JiShu++; if(JiShu>=nm) {JiShu=0;KKKEY=1;} }

    keybuf1 = (keybuf1 <<1) |shi;
    if(keybuf1 == 0x00)
    { JiShu1++; if(JiShu1>=nm) {JiShu1=0;KKKEY=2;} }

    keybuf2 = (keybuf2 <<1) |kai;
    if(keybuf2 == 0x00)
    { JiShu2++; if(JiShu2>=nm) {JiShu2=0;KKKEY=3;} }}

// epprom.c
#include "epprom.h"
void Delay(uchar n)
{
uint x;
while (n--)
{
x = 0;
while (++x);
}
}
void guanbi()        //iap闲置
{
IAP_CONTR = 0; //Close IAP function      \关闭IAP功能
IAP_CMD = 0; //Clear command to standby    \清除待命命令
IAP_TRIG = 0; //Clear trigger register    \清除触发寄存器
IAP_ADDRH = 0x80; //Data ptr point to non-EEPROM area \数据ptr指向非EEPROM区域
IAP_ADDRL = 0; //Clear IAP address to prevent misuse \清除IAP地址以防止误用
}
uchar duqu(uint addr)
{
uchar dat; //Data buffer     \数据缓冲区
IAP_CONTR = ENABLE_IAP; //Open IAP function, and set wait time \打开IAP功能,设置等待时间
IAP_CMD = CMD_READ; //Set ISP/IAP/EEPROM READ command \设置ISP/IAP/EEPROM读取命令
IAP_ADDRL = addr; //Set ISP/IAP/EEPROM address low \将ISP/IAP/EEPROM地址设置为低位
IAP_ADDRH = addr >> 8; //Set ISP/IAP/EEPROM address high  \将ISP/IAP/EEPROM地址设置为高
IAP_TRIG = 0x5a; //Send trigger command1 (0x5a)     \发送触发器命令1(0x5a)
IAP_TRIG = 0xa5; //Send trigger command2 (0xa5)      \发送触发器命令2(0xa5)
_nop_(); //MCU will hold here until ISP/IAP/EEPROM \MCU将在此保持,直到ISP/IAP/EEPROM
//operation complete \操作完成
dat = IAP_DATA; //Read ISP/IAP/EEPROM data \读取ISP/IAP/EEPROM数据
guanbi(); //Close ISP/IAP/EEPROM function \关闭ISP/IAP/EEPROM功能
return dat; //Return Flash data    \返回闪存数据
}
void xieru(uint addr, uchar dat)
{
IAP_CONTR = ENABLE_IAP; //Open IAP function, and set wait time \打开IAP功能,设置等待时间
IAP_CMD = CMD_PROGRAM; //Set ISP/IAP/EEPROM PROGRAM command    \设置ISP/IAP/EEPROM程序命令
IAP_ADDRL = addr; //Set ISP/IAP/EEPROM address low \将ISP/IAP/EEPROM地址设置为低位
IAP_ADDRH = addr >> 8; //Set ISP/IAP/EEPROM address high \将ISP/IAP/EEPROM地址设置为高
IAP_DATA = dat; //Write ISP/IAP/EEPROM data     \写入ISP/IAP/EEPROM数据
IAP_TRIG = 0x5a; //Send trigger command1 (0x5a)     \发送触发器命令1(0x5a)
IAP_TRIG = 0xa5; //Send trigger command2 (0xa5)     \发送触发器命令2(0xa5)
_nop_(); //MCU will hold here until ISP/IAP/EEPROM \MCU将在此保持,直到ISP/IAP/EEPROM
//operation complete  \操作完成
guanbi();
Delay(1);
}
void shanchu(uint addr)
{
IAP_CONTR = ENABLE_IAP; //Open IAP function, and set wait time \打开IAP功能,设置等待时间
IAP_CMD = CMD_ERASE; //Set ISP/IAP/EEPROM ERASE command    \设置ISP/IAP/EEPROM擦除命令
IAP_ADDRL = addr; //Set ISP/IAP/EEPROM address low \将ISP/IAP/EEPROM地址设置为低位
IAP_ADDRH = addr >> 8; //Set ISP/IAP/EEPROM address high \将ISP/IAP/EEPROM地址设置为高
IAP_TRIG = 0x5a; //Send trigger command1 (0x5a)    \发送触发器命令1(0x5a)
IAP_TRIG = 0xa5; //Send trigger command2 (0xa5)    \发送触发器命令2(0xa5)
_nop_(); //MCU will hold here until ISP/IAP/EEPROM operation complete \MCU将在此保持,直到ISP/IAP/EEPROM操作完成
//
guanbi();
}

//epprom.h

#ifndef __EPPROM1_H__
#define __EPPROM1_H__
//---包含头文件---//
#include "STC15F2K.h"
#include "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char BYTE;
//typedef unsigned int WORD;
//---重定义关键词---//
#ifndef uchar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endif

#ifndef uint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endif
#endif
#define CMD_IDLE 0 //Stand-By
#define CMD_READ 1 //Byte-Read
#define CMD_PROGRAM 2 //Byte-Program
#define CMD_ERASE 3 //Sector-Erase
#define ENABLE_IAP 0x82 //if SYSCLK<20MHz
#define IAP_ADDRESS 0x0000
void Delay(uchar n);
void guanbi();
uchar duqu(uint addr);
void xieru(uint addr, uchar dat);
void shanchu(uint addr);

Keil代码与Proteus仿真下载:

网友A:
你这个电路没有DS3231,电路一旦停电,时间归零,还得从头开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电路没有DS3231,电路一旦停电,时间归零,还得从头开始!

这个电路是倒计时关闭电源插座,用时间中断计时,不用DS32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