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仿真单片机+ULN2803驱动共阳12V数码管程序

楼主:
/*******************************************************************************
*
*        2021年11月28日写的程序
--------------------------------------------------------------------------------

*******************************************************************************/

#include "STC15F2K.h"
#include "epprom1.h"
#include <ds1302.h>
#include "timer1.h"
#include "count_hanshu.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math.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定义使用的IO口--//
#define IO_DUAN  P1    //段选
sbit A1=P2^0;      //左1的数码管阳极
sbit A2=P2^1;      //左2的数码管阳极
sbit A3=P2^2;      //左3的数码管阳极
sbit K1=P2^5;
sbit K2=P2^6;
sbit K3=P2^7;
//--定义全局变量--//
unsigned char code CODE_WEI[8] = {
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位选控制   查表的方法控制

unsigned char code CODE_DUAN[19] = {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0xff,0x80};
//0、1、2、3、4、5、6、7、8、9、A、b、C、d、E、F的显示码
unsigned char DisplayData[8];
//用来存放要显示的8位数的值
void Ds1302ReadTime();
//--声明全局函数--//
void DigDisplay(); //动态显示函数
uchar B1,B2,B3,aa,X1,X2,X3;
uint chuzhi=0x0000,yy,DJS,count,count_djs;
bit flag,TSJ=1;
/*******************************************************************************
   按K1键,输入epprom。
******************************************************************************/

void epp()
{
if (K1==0)

{ while(!K1);
if(aa<7)
{Ds1302MF(aa);}
else
{
if (aa==7)    B1++;
if (aa==8)    B2++;
if (aa==9)    B3++;
if (B1>30)B1=21;
if (B2>12)B2=1;
if (B3>31)B3=1;
  shanchu(chuzhi);
  xieru(chuzhi+1,B1);
  xieru(chuzhi+2,B2);
  xieru(chuzhi+3,B3);
   B1=duqu(chuzhi+1);
   B2=duqu(chuzhi+2);
   B3=duqu(chuzhi+3);

   }
DJS= day_count(B1,B2,B3);
   }
}

/*******************************************************************************
   按K2键,增加aa值,0-6是秒分时日月周年。7-9是B1、B2、B3的值
******************************************************************************/
uchar t=6;
void MF()
{

if(TSJ==0){       //TSJ是开机时,检测K2键是否按下,按下,则调整time,否则 只调整倒计时日期
  if (K2==0) {while(!K2);aa++;yy=0;}
  if (aa==11)  aa=0    ;
  }
  else
  {
  if (t==10)  t=6    ;
  if (K2==0) {while(!K2);t++;yy=0;aa=t;}
  }
}

/*******************************************************************************
提供显示函数显示的值。
******************************************************************************/
void XX()
{
unsigned int i;
i++;
if(i==1500){i=0;yy++; }
if(yy==100){yy=0;aa=10;}

            if(aa<7){
            X1=TIME[aa]%16;
            X2=TIME[aa]/16;
            X3=aa;

            }
            if(aa>=7) X3=aa+3;

if(aa==7){X1=B1%10;    X2=B1/10; }
if(aa==8){X1=B2%10;    X2=B2/10; }
if(aa==9){X1=B3%10;    X2=B3/10; }
     if (i/500==0) {X1=17;X2=17;    }
if(aa==10 )
{

X3=DJS/100%10;
X2=DJS/10%10;
X1=DJS%10;
}
//X3=aa;
}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main(void)
{     Ds1302ReadTime();
   if(K2==0){while(!K2);TSJ=0;}
   if(K1==0){while(!K1);Ds1302Init();}
//

   aa=10;

   B1=duqu(chuzhi+1);
   B2=duqu(chuzhi+2);
   B3=duqu(chuzhi+3);
//   day_count(B1,B2,B3);
   DJS= day_count(B1,B2,B3);
// P2=0xff;
//    Ds1302MF(0);
  innt();//启动定时中断

    while(1)
    {
//    DJS= day_count(B1,B2,B3);
        MF();
        epp();
//        if(K1==0){while(!K1);}
        XX();
        DigDisplay();
    }
}

/*******************************************************************************
* 函 数 名         : DigDisplay
* 函数功能           : 使用数码管显示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DigDisplay()
{
    unsigned int j,i;

i++;
if(i==2000)     i=0;

//======================================
        A1=0;
        IO_DUAN=CODE_DUAN[X1];
         j = 80;                         //扫描间隔时间设定
        while(j--){};
        A1=1;// = 0xff;
        IO_DUAN= 0xff;//消隐
//===========================================
        A2=0;
        IO_DUAN=CODE_DUAN[X2];
         j = 80;                         //扫描间隔时间设定
        while(j--){};
        A2 = 1;
        IO_DUAN= 0x00;//消隐
//===========================================
         A3=0;
        IO_DUAN=CODE_DUAN[X3];
         j = 80;                         //扫描间隔时间设定
        while(j--){};
        A3 = 1;
        IO_DUAN= 0x00;//消隐

//===========================================
//if (aa==10){
//if(i%2000<1000)
//         A1=0;
//        IO_DUAN=CODE_DUAN[18];
//         j = 50;                         //扫描间隔时间设定
//        while(j--){};
//        A3 = 1;
//        IO_DUAN= 0x00;//消隐
//
//}
}
/* Timer0 时间中断的例行程序 */
void tm0_isr() interrupt 1 //using 1
{
    if (count-- == 0) //1ms * 1000 = 1s
    {
        count = 1000 ;//reset counter
         Ds1302ReadTime();
        count_djs++;
        if(count_djs==21600){count_djs=0;DJS= day_count(B1,B2,B3);}
     //X3=X3+1;if(X3==10)X3=0;
    }
}

Keil代码与Proteus仿真下载: 12V数码管 -共阳

网友A(2021-12-29):
你这个电路作用是什么,P2和P1口的电阻完全可以用排阻啊,P2口用作位选和按键一定要上拉电阻吗,数码管也可以用4P的,这个仿真电路也没必要用12转5V,你贴出来的程序和电路也不怎么对得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电路作用是什么,P2和P1口的电阻完全可以用排阻啊,P2口用作位选和按键一定要上拉电阻吗,数码管也可 ...

谢谢您的关注和建议。关于疑问,我做个简单的说明。这是一个 日期倒计时。3个 2.3寸白色的数码管显示剩余天数。驱动数码管需要9.6V电压,就用了一个12v电源。P2口不用上拉也可以的。另外,单片机是stc15f204ea,仿真用的是51单片机,是对不上的。P2和P1用排阻最好的,我是新手,当时手头没有排阻,旧凑合了。哈哈哈。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