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单片机的音乐盒,错误如图error C129: missing ';' before 'int'请帮忙看看

楼主(2021-12-29):
我做了一个基于单片机的音乐盒,播放两首歌,现在代码出现了一个问题,我解决不了,需要请大家帮忙给我看一下这个代码的问题怎么解决,错误只有一个如图所示,6-1.C(16): error C129: missing ';' before 'int'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int
#define uint unsigned char

sbit K1=P3^2;
sbit beep=P3^7;
uchar i;
uchar song_Index=0,Tone_Index=0;
uchar*song_Tone,*song_Time;

constLED_tab[]=        {0xC0,0xF9,0xA4,0xB0,0x99,
0x92,0x82,0xF8,0x80,0x90,0x88,0x83,0xC6,
0xA1,0x86,0x8E,0xBF,0xFF};

Unsigned int Tone_tab[]={62018,62401,62491,62895,63184,
63441,63506,63773,63965,64137,64215,64360,64488,64603,
64654,64751,64836,64876,64948,65012,65067,65535};

uchar code song1_Tone[]={11,9,11,14,12,14,12,11,11
,7,8,9,8,7,8,11,9,11,14,13,12,14,11,11,7,8,9,6,7,12,
14,14,13,12,13,14,12,13,14,12,12,11,10,7,8,11,9,11,
14,13,12,14,11,11,8,9,10,6,7,0xFf};

uchar code song1_Time[]={4,2,2,8,4,2,2,8,4,2,2,4,2,
2,12,4,2,2,4,2,4,4,8,4,2,2,4,2,12,4,4,8,4,2,2,8,2,2,
2,2,2,2,2,2,16,4,2,2,4,2,4,4,8,4,2,2,4,2,12,oxFF};

uchar code song2_Tone[]={7,8,9,7,7,8,9,7,9,10,11,9,
10,11,11,12,11,10,9,7,11,12,11,10,9,7,7,4,7,7,4,7,oxff};

uchar code song2_Time[]={4,4,4,4,4,4,4,4,4,4,8,4,4,
8,2,2,2,2,4,4,2,2,2,2,4,4,4,4,8,4,4,8,0xff};

uchar code song3_Tone[]={7,7,7,8,9,9,9,9,10,11,12,
12,11,10,9,11,11,8,9,7,7,7,7,8,11,9,9,9,10,11,12,
12,11,10,9,11,11,8,9,7,0xff};

uchar code song3_Time[]={2,2,2,2,4,2,2,2,2,4,2,2,
2,2,4,2,2,2,2,4,2,2,2,2,4,2,2,2,2,4,2,2,2,2,4,2,2,
2,2,5,0xff};

uchar code song4_Tone[]={5,9,9,9,9,8,7,8,7,6,5,12,
12,12,12,12,11,2,11,11,10,9,9,12,12,11,9,8,7,8,7,6,
5,9,2,7,7,6,5,9,8,7,6,4,12,oxff};

uchar code song4_Time[]={2,2,2,2,2,2,2,2,2,2,8,2,2,
2,2,4,2,2,2,2,2,8,2,2,2,2,4,2,2,2,2,2,4,2,2,2,2,4,
2,2,2,2,2,8,oxff};

uchar code song5_Tone[]={11,12,11,9,8,9,11,9,8,7,
9,11,7,8,9,11,12,11,9,8,9,11,9,8,7,8,7,8,9,7,0xff};

uchar code song5_Time[]={4,4,8,4,4,8,4,4,4,4,2,2,
2,2,8,4,4,8,4,4,8,4,4,4,4,2,2,2,2,8,oxff};

void delayms(uint ms)
{
uchar a;
while(ms--)
{
  for(a=230;a>0;a--);
}
}

void int0() interrupt 0
{
delayms(100);
if(INT0==0)
{
  TR0=0;
  song_Index++;
}
if(song_Index==1)
{
  song_Tone=song2_Tone;
  song_Time=song2_Time;
}
if(song_Index==2)
{
  song_Tone=song3_Tone;
  song_Time=song3_Time;
}
  if(song_Index==3)
{
  song_Tone=song4_Tone;
  song_Time=song4_Time;
}
  if(song_Index==4)
{
  song_Tone=song5_Tone;
  song_Time=song5_Time;
}
  if(song_Index==5)
{
  song_Tone=song1_Tone;
  song_Time=song1_Time;
  song_Index=0;
}
TR0=1;
i=0;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Tone_tab[Tone_Index]/256;
TL0=Tone_tab[Tone_Index]%256;
beep=~beep;
}

void display(void)
{
P0=LED_tab[song_Index];
}

void int_init(void)
{
TMOD=0x01;
ET0=1;
EX0=1;
IT0=1;
EA=1;
TR0=0;
}

void main(void)
{
int_init();
song_Tone=song1_Tone;
song_Time=song1_Time;
while(1)
{
  display();
  Tone_Index=song_Tone[i];
  if(Tone_Index==0xFF)
  {
   i=0;
   TR0=0;
  }
  TR0=1;
  delayms(song_Time[Tone_Index]*60);
  TR0=0;
  i++;
}
}

网友A:
Unsigned  这个U 要小写  大写后编译器不认

网友B:
U大写了,改成小写

网友C:
注意大小阶
注意空格 const LED_tab
注意是0xff 不是 oxff
注意int0已经有寄存器用了,不能再用来命名中断函数
注意Tone_Index是uchar,song_Tone是uchar 指针,不能直接赋值

网友D:
Unsigned  要小写unsigned

网友E:
错误1   #include<reg52.h>#include<intrins.h>
错误2  constLED_tab[]
错误3  Unsigned int Tone_tab[]
错误4  oxFF

楼主:
引用 网友A:
Unsigned  这个U 要小写  大写后编译器不认

谢谢,已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U大写了,改成小写

谢谢,已解决

网友F:
牛人啊,你这么定义是故意的吗?
#define uchar unsigned int
#define uint unsigned ch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