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管理集成驱动电路方案

楼主(2021-12-29):
电源管理集成电路,也称为PMIC器件,为产品提供电源电路解决方案。此类别包括:稳压器、电池管理和监控器、LED 驱动器、电机驱动器/控制器和热插拔控制器。顾名思义,大多数解决方案都有一个主要集成电路,但整个电路也需要额外的组件。电源管理IC器件可为以下所有电源轨提供集成解决方案: 许多常见的微处理器和FPGA。

稳压器是DC-DC转换器,有多种拓扑结构可供选择。线性稳压器是有源器件,其作用类似于可变电阻器,该电阻动态响应于处于调节状态的瞬时负载。它们的工作原理是检测负载两端的电压,并与通常集成在器件中的固定基准电压源(带隙基准电压源)进行比较,调整该电平。开关稳压器可用于将电压从一个电源轨降压或升压到另一个电源轨。它们通常具有一个逆变电路,可将电流打开和关闭到电感或电容式存储元件中。开关模式稳压器将输出电压电平与基准电压进行比较,然后通过控制开关波形的开/关(标记与空间)比或开关频率,可以改变电压以对动态变化的负载做出反应。由于放大器输出为方波,因此它们比线性稳压器的效率高得多, 该器件在完全导通时具有非常低的电阻,在完全导通时具有非常低的电流。开关模式稳压器提供降压、升压和降压-升压配置。

电池管理设备也称为充电控制器。它们主动监控电池的电源,并做出反应以提供安全性(在故障或过载条件下),并防止因过度放电而缩短电池的预期寿命。电池还具有与这些设备可以控制的电池化学性质相关的复杂充电电压和电流要求。电池电量可能会降至临界电平以下,从属电路将失效。电池管理器可以包括温度检测输入和电流检测功能,并且可能具有复杂的算法来允许电池的老化和其他特性。
监控器检查电源的状况,并生成控件,这些控件可对超出其操作预期范围的电源变化做出智能
反应。这可以保护系统的运行,以确保过压不会杀死电路,并且欠压不会导致杂散操作(对于微处理器,这可以称为欠压)。在基于微处理器的系统中,监控器可以打开或关闭电源,或导致上电复位条件。
一个简单的监控器可以集成到一个称为看门狗定时器的设备中。当处理器停止工作时,它停止脉冲计时器,该计时器检测超时条件并重置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