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C的选型问题 要同时检测正负2.5V和3-6v

楼主(2021-12-29):
如果一个传感器是输出电压范围为正负2.5V,另一个传感器工作电压是3-6v,那么对于ADC的选型有什么要求

网友A:
要么找符合输入电压范围的ADC,要么做模拟量转换。

不过第一个传感器能输出正负电压,那么有正负电源,找符合范围的ADC更合适一些。

网友B:
将正负2.5V电压的信号通过加法器转化为0-5V的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么找符合输入电压范围的ADC,要么做模拟量转换。

不过第一个传感器能输出正负电压,那么有正负电源, ...

请问它输入的是两路模拟信号,对ADC选型有啥要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将正负2.5V电压的信号通过加法器转化为0-5V的信号

好的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它输入的是两路模拟信号,对ADC选型有啥要求啊

没啥要求,能输入正负6V并转换的ADC芯片就能用。你最好给出电源部分电路图,可以做选型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啥要求,能输入正负6V并转换的ADC芯片就能用。你最好给出电源部分电路图,可以做选型参考。

好的非常感谢,电源部分只知道需要供电范围正负15V,具体原理图还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