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款3.3v超低压差LDO与 LM1117-3.3 PIN TO PIN

楼主(2021-12-29):
求推荐一款 pin to pin兼容3.3V稳压 LM1117-3.3   SOT-89  或者 SOT23 -3 的超低压差LDO,3.3V输出,0.3V左右压降,100mA。画板子画错了,买的ME6209A33,但是画成了LM1117-3.3  ,导致VIN和GND颠倒了。
万分感谢~
备注:1 - VIN 2 - GND1 - VOUT3.3V

网友A:
AMS1117完美替代LM1117

网友B:
这也不对啊,1117的管脚是1-GND、2-OUT、3-IN。

你提的要求明明是7805的管脚分布。

你到底要什么东西?现在你的语言表达能力还不行,贴出图来吧。

网友C:
SOT89和SOT23差距也太大了吧,而且这个引脚分布也不是LM1117的啊,要是真是你说的这个引脚分布,直接飞线啊或者直接把器件反过来,引脚掰下去不就好了

网友D:
估计是要小批量的产品,需要封装匹配。而PCB已经制作回来。如果是单颗的样品肯定没这个需要。

网友E:
SOT-89,SOT-23的LDO我还没见过1脚是输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