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设计采集温湿度的传感器除了DHT11外还可以用什么呀?

楼主:
各位,做设计采集温湿度的传感器除了DHT11外还可以用什么呀?另外,51系列和STC系列单片机一样吗?能同时监测多种数据吗?

网友A(2021-12-30):
引用 网友B:
18B20温度传感器,这个精度相对好一些,但就只能测温度

18B20误差可以达到正负2摄氏度,有什么精度可言
18B20是分辨率高而已,分辨率跟精度不是一回事.

网友B:
18B20温度传感器,这个精度相对好一些,但就只能测温度

网友C:
目前用过最好SHT30  IIC通信,反应速度快,其他的如LM35D,AD590都是不错的

网友A:
HDC1080
能买得到的,温度精度相对要高一些的,性价比也还算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