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人需求的 用单片机来制作充电桩改造的程序

楼主(2021-12-29):
应该很简单,51单片机连接8个按键,io口大佬看心情写,高低电平随意。
这8个按键分别控制7个io口输出,io口随意,高低电平随意。
要求就是1-7号按键分别控制1-7号io口输出,按一下按键延时6小时后恢复,在这6小时期间再次按下重新计时,7路互不干扰,一一对应。
8号按键用来中断所有io口输出。
用来制作充电桩改造的。
我来回答

/** 使用stc15w408as单片机 sop20脚
    P3接按键,可以接8个,P1口控制继电器,低电平是关闭
    关闭按键 接在复位脚 哈哈哈   */
#include "stc15.h"
#define BASE6HOUR (6*60*60*1000)///6小时倒计时
unsigned long CountTab[8] = {0,0,0,0,0,0,0,0};//倒计时
unsigned short time_ms;

void Delay(unsigned short t)
{
  time_ms = t;
  while(time_ms);
}

void Timer0Init(void)                //1毫秒@11.0592MHz
{
        AUXR |= 0x80;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CD;                //设置定时初始值
        TH0 = 0xD4;                //设置定时初始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

void IO_Init(void)
{
  P0M1 = 0x00;
  P0M0 = 0xff;
  P3M0 = 0x00;
  P3M1 = 0x00;
  P1 = 0;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res;
  unsigned char key;
  unsigned char i;

  Timer0Init();
  IO_Init();
  EA = 1;

  while(1)
  {
    res = P3;
    if(res != 0XFF)
    {
      key = res;
      Delay(20);//消抖
      key = P3;
      if(res == key)
      {
              EA = 0;//临界保护
        for(i=0; i<8; i++)
        {
          if((res&0x01)== 0)
          {
            P1 |= (0x01<<i);
            CountTab[i] = BASE6HOUR;
          }
          res >>= 1;
        }
        EA = 1;
      }
    }
  }
}

void tm0_isr() interrupt 1
{
  unsigned char i;

  if(time_ms)time_ms--;
  for(i=0; i<8; i++)
  {
    if(CountTab[i])
    {
      CountTab[i]--;
      if(CountTab[i] == 0)
      {
        P1 &= ~(0x01<<i);
      }
    }
  }
}

stc15.h头文件:http://www.51hei.com/bbs/dpj-117121-1.html

网友A:
这个东西做子很简单啊,要想实现效果好的话最好是加一个时钟模块,用定时器的话时间久了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东西做子很简单啊,要想实现效果好的话最好是加一个时钟模块,用定时器的话时间久了不准

不就是简单才写个玩吗,复杂的话,怎么滴也得收个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