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多机通信的汇编程序停在接收处不动 JNR RI,$ 困惑中

楼主(2021-12-29):
自己设计了多机通信系统,采用51汇编程序,主机发送地址后从机发出了应答信息,但主机程序停在接收处不动,JNR RI,$,困惑中,求类似汇编程序?

网友A:
51汇编没有JNR指令,把正确的代码贴上来。

网友B:
1, 51 汇编 没有 JNR指令,

网友B:
1, 51汇编没有 JNR 指令。
2, 你主机是否有  SETB  REN ?
3,   主机有没有开串口中断 并且在中断中  CLR  RI  ?
4,   你说你自己设计的多机通讯,那么 你SM2 又是 1,还是0 呢?
5, 你如何确定从机发出了应答信息? 从机对TB8, RB8 又是如何处理和定义的呢?

楼主:
主程序setb ea,es都开了,从机发应答后有发光二极管提示,程序改了多次,还是不行,想参考一下类似汇编,只会汇编

网友C(2022-02-05):
SJMP $    短转移$   等待中断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