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2R单片机能否用线性CCD模块完成循迹小车

楼主(2021-12-29):
原本红外循迹挺好的,但是老师说太简单让我试试线性CCD

网友A:
可以简单的认为,线性CCD就是一排红外传感器,那么久取决于CCD的数据传输格式,CCD的像素数以及通信速率,我认为STC89C52R 是不可能完成线性CCD信号处理的,起码找一个有PWM波形发生器的单片机

网友B:
线性CCD某一个宝卖的都是128位的,相当于128个红外头,需要处理图像,数据量有点大,跑慢点呗,麻烦的是给提供了例程多是32或ard的。另外,用它不是简单循迹啊,要能处理Y型,彩色等各种路线才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