蜘蛛机器人自行旋转,可能会是什么问题导致的?单片机编程漏洞吗?

楼主(2021-12-29):
由单片机的控制的舵机会受重力,自行旋转,这种问题是因为实物重了,还是单片机编程上面存在什么漏洞,可以通过编程解决吗?

网友A:
请详细说明,看你直接给出的原因是收到重力,我觉得这个原因不太可能,请可以考虑换一个好的,有可能是舵机的初始位置不对,初始化后回到了初始位置